请教电机拉弹簧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用12V直流减速电机缓慢拉动弹簧,位移若干cm。
问题是如何能缓慢返回?如果电机停止工作弹簧会迅速弹回。

网友A:
只要减小电机的旋转力矩但并非立即减小到零而是逐渐减小到零,就可以缓慢返回。
至于如何减小电机的旋转力矩,那要看你的电机是何种电机。多数低压带减速机的电机可以简单地降低电机端电压。如果是永磁电机,将电机的两个电源端短路即可。

网友B:
注意一个问题,拉弹簧时,电机转矩线性增长,反之线性减少.

楼主:
谢谢两位大师的解答,我也这么考虑来着,这样我就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