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环形缓冲器用法—300RMB

楼主(2010-01-06):
请看下面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51866-1-1.html

谁能帮我证明一下,下面公式在生命期间是正确的:看看它是不是歪理?

mCount = pIn - pOut ; // 也就是说,pIn 总是大于 pOut 。mCount “ 永远”是正整数。

采用什么方法,能够使得在任何(合理范围)情况下,都保证上面计算公式是正确的?(合理,例如 char8 或者 int16 范围内。假定取缓冲区长度ILEN=16。)

所谓生命期间是指 pIn / pOut 的有限合理范围内,例如串口接收程序接收一帧限定255字节。 pIn / pOut 是什么类型无所谓的,并不限于所长的程序,谁能用自己的环形缓冲区处理程序证明更好。

网友A:
本来想看看这300RMB是个什么样的问题,结果:

指定的版块不存在,请返回。

[ 点击这里返回上一页 ]

网友B:
mCount = pIn - pOut

只有在缓存大小设置成256,2^16,2^32,并且强制类型转换成对应无符号数才可能成立

网友C: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方式,对两个索引的改变分别需要一个自增(++)的操作,当RING_SIZE为2^n时,取余会被编译成一个&运算,mCount可以由两个索引的关系得到
缓冲满了之后就不能再向里面写数据,新来数据会丢失掉。也可以继续写,但是要同时更新pOut的位置

typedef unsigned char  Ele_t;
typedef unsigned int   size_t;
typedef enum
{
  OK = 1,
  Empty = !OK,
  Full = !OK,
  Fail = !OK,
}Result_t;
#define RING_SIZE     19
Ele_t   ringBuffer[RING_SIZE] = {0};

struct
{
    Ele_t*   pBuffer;
    size_t   pIn;
    size_t   pOut;
}Ring = {
    .pIn = 0,
    .pOut = 0,
    .pBuffer = ringBuffer,
};

Result_t PushRing(Ele_t ele)
{
  if( (Ring.pIn%RING_SIZE) == (Ring.pOut%RING_SIZE) ){
    if(Ring.pIn != Ring.pOut){
      return Full;
    }
  }
  Ring.pBuffer[Ring.pIn%RING_SIZE] = ele;
  Ring.pIn++;
  return OK;
}

Result_t PopRing(Ele_t* ele)
{
  if( (Ring.pIn%RING_SIZE) == (Ring.pOut%RING_SIZE) ){
    if(Ring.pIn == Ring.pOut){
      return Empty;
    }
  }
  *ele = Ring.pBuffer[Ring.pOut%RING_SIZE];
  Ring.pOut++;
  return OK;
}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void PurgeRing()
{
  Ring.pIn = Ring.pOut = 0;
}

楼主:
写的真棒。很少有人悟到这一点。没说的,300元拿走。(与我联系:lengmo1978@126.com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上面这一段能否改成:
size_t GetRingCount( )
{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return  size;
}
也即证明了mCount=pIn-pOut。

网友D:
呵呵,又开始打赌了?

俺不参赌,俺只围观

网友E:
4楼的不错,原来理解肤浅了

网友C:
写的真棒。很少有人悟到这一点。没说的,300元拿走。
上面这一段能否改成:
size_t GetRingCount( )
{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return  size;
}
引用 楼主:

要加几个限制条件:
1. typedef unsigned char   size_t;
2. #define  RING_SIZE  1<<(sizeof(size_t)*8) //作此定义之后中间的取余操作就可以省略了
3. PushRing 改成先加再写入然后判断
// 此时如果缓冲指针已经到了最后一个位置,新来的数据会被压在此处,但是写入指针不会再增长,实际可用的缓冲大小为 (RING_SIZE-1)
Result_t PushRing(Ele_t ele)
{
  size_t pInTemp = Ring.pIn + 1;
  Ring.pBuffer[Ring.pIn] = ele;
  if( (pInTemp%RING_SIZE) == (Ring.pOut%RING_SIZE) ){
    return Full;
  }
  Ring.pIn = pInTemp;
  return OK;
}

P.S. 300元我不要了,我只要版主能给个酷。哈哈

网友C:
size_t GetRingCount()
{
  //由于RING_SIZE等于1<<(sizeof(size_t)*8),后面取余的操作可以省略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return Ring.pIn - Ring.pOut;
  //由于PushRing中提前判断了pIn与pOut是否相等,因此size == 0不会出现,可以省略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楼主:
高!思考过、做过的人就是不一样。

Result_t PushRing(Ele_t ele)
{
  if( Ring.pOut + RING_SIZE == Ring.pIn )
      return Full;

Ring.pBuffer[Ring.pIn++ % RING_SIZE] = ele;
    return OK;
}

对吗?

网友B:
RING_SIZE 为2^n 时 % 可以优化成 ( &(RING_SIZE-1))

网友F:
8位机中读写Ring.pOut也是要互斥保护的,中断可能在读一半的时候改写。

楼主:
12楼正解。

12楼正解。所以设 RING_SIZE=16. 可以减化%计算代码。

网友F:
那和农民用的count有什么区别?而且指针可能是16位的?

网友G:
看我以前写过的关于用队列来实现SCI的例子,有完整的程序供可以参考。

网友H:
互个鬼斥保护。

收发各建一环队,各队的插入和提取在其头尾操作。要碰头,不是空了就是满了,只要有空满标志即可,不会打架地。

网友I:
当RING_SIZE为2^n时,取余会被编译成一个&运算,mCount可以由两个索引的关系得到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比较不可靠,%运算没有这么简单,就算除数是2^n,对于没有除法指令的MCU,没个10条20条指令完成不了。不信你可以用编译器的模拟器试试。

楼主:
这位网友比Keil、lxyppc 还高明:

此言谬矣。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RING_SIZE;
  if( (size == 0) && (Ring.pIn != Ring.pOut)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Ring.pOut也是要互斥保护的,除非是32位的ARM。农民的mCount是8位变量,根本不需要互斥保护,冷漠还需要学习很多

他看不懂C ?连我这样菜鸟都看懂了:typedef unsigned char  Ele_t;  是8/16位?让圈圈给他讲讲课。

网友J:
可能是我理解的太肤浅了吧!

我认为就像HWM所说的那样啊,不至于搞那么麻烦吧!
到处都是看到UCOS的影子,感觉怪怪的!

网友C:
改一下4楼的代码,原来的代码在寄存器比较少的系统上会有临界区的问题

size_t GetRingCount()
{
  size_t size = (Ring.pIn - Ring.pOut) ;
  if( ( (size % RING_SIZE) == 0) && (size) ){
    size = RING_SIZE;
  }
  return  size;
}

网友K:
互个鬼斥保护。

收发各建一环队,各队的插入和提取在其头尾操作。要碰头,不是空了就是满了,只要有空满标志即可,不会打架地。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HWM一下,如果用了空满标志,空满标志的访问用不用互斥?别说你只是在考虑51这种能用一条指令置位或复位一个标志的单片机,看看链接的那个帖子,看楼主用的是什么。

网友L:
可能是我理解的太肤浅了吧!

我认为就像HWM所说的那样啊,不至于搞那么麻烦吧!
到处都是看到UCOS的影子,感觉怪怪的!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没闲工夫看这么复杂。以后有功夫再研究吧。

说不准也有用。

网友C:
当RING_SIZE为2^n时,取余会被编译成一个&运算,mCount可以由两个索引的关系得到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法比较不可靠,%运算没有这么简单,就算除数是2^n ...
引用 网友I:

因为RING_SIZE是个常量,所以编译会这么做的
比如

网友K:
还想请教一下lxyppc,看到您在某个帖子里讲了一些关于“夹角”的问题,然后您说“所以pIn与pOut换成指针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就麻烦lxyppc给分析分析,当pIn与pOut变成指针后,pIn%RING_SIZE是什么。别告诉我您的写法又变了,变成了“(pIn-buffer)++/RING_SIZE”了, 那没意思,那就把指针当索引用了。

网友C:
还想请教一下lxyppc,看到您在某个帖子里讲了一些关于“夹角”的问题,然后您说“所以pIn与pOut换成指针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就麻烦lxyppc给分析分析,当pIn与pOut变成指针后,pIn%RING_SIZE是什么。别告诉我您的写 ...
引用 网友K:

夹角的问题只是针对计算Buffer中已有内容个数的时候说的,是为了说明pIn - pOut为什么可以直接用来作Buffer中元素的个数

如果换成指针,push与pop的代码写法都需要改变

网友H:
想请教HWM一下,如果用了空满标志,空满标志的访问用不用互斥?别说你只是在考虑51这种能用一条指令置位或复位一个标志的单片机,看看链接的那个帖子,看楼主用的是什么。 ...
引用 网友K:

如果设置标志都不用“原子操作”,而去自寻烦恼,那就没啥好说啦。高兴咋玩就咋玩吧,不陪了。

网友K: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我说一下自己对4楼方法的看法:
1.限制条件决定了缓冲区的长度只能取有限的那几个数值,注定了这种方法不可能成为一个通用性好的方法。
2.并没发现这种方法有何简便,除了免去了“mCount--”的互斥外。而且比起所长的方法, 也有增加复杂度的地方。“mCount--”不知道会对应用产生多大的影响?有多大损失?那有硬件除法器的单片机,有的运算一条除法就好几个周期,也快赶上关中断的时间了。
楼上的HWM老师不陪了,那鄙人也不陪了。非常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小问题浪费了这么多唇舌。

网友I:
因为RING_SIZE是个常量,所以编译会这么做的
比如
引用 网友C:

这就有点奇怪了,看不清你发的图片,但相信一定如你所说。可是我用了好几种编译器都试过,没有一种出现你说的效果。其中IAR就试了两种,IAR EWAVR和IAR EWARM5.xx,都是全功能版。下边贴个IAR EWAVR的图片,进行%运算编译器会生成一个子程序,名称是?SS_DIVMOD_L02,调用这个子程序单步运行会有好几十条指令,莫非我的实验方法不对?

网友C:
这就有点奇怪了,看不清你发的图片,但相信一定如你所说。可是我用了好几种编译器都试过,没有一种出现你说的效果。其中IAR就试了两种,IAR EWAVR和IAR EWARM5.xx,都是全功能版。下边贴个IAR EWAVR的图片,进行%运 ...
引用 网友I:

找到原因了,IAR中的确是这样的,把优化级别降低,就会变成调用一个除法子程序

网友I:
呵呵,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我一般都选择none。

网友I: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把IAR EWAVR的优化级别调到最高,情况依旧。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

空/满 标志要互斥?

如果有这种担心,那就把pIn, pOut都设为uchar 类型好了。或者干脆,愿意互斥就互斥吧。愿意把所有的变量都设为全局变量就设置吧,管它什么攻击窗口不窗口,多方便痛快呀。没有人能拦着程序员的意愿。

也没有人会在这种裸奔应用中把pIn,  pOut设为指针,给自己添麻烦。“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

网友C:
试了一下,还是不行,把IAR EWAVR的优化级别调到最高,情况依旧。
引用 网友I:

试试把char 改成 unsigned char
把b = a % RING_SIZE; 改成 b = (unsigned char)(a % ((unsigned char)RING_SIZE));
把RING_SIZE 改成 (1<<6)

楼主:
如果一定要用uC/OS 的队列方法处理,最好搞清楚什么叫系统函数的“原子性”。别好像互斥互斥的就显得大拿了。

每个操作系统服务函数都是一句原语,——原子性语句。它的特点就是从开始执行起,就必须无阻碍地连续执行到结束。
注意下面:

所以这种函数一开始就是执行“关中断——OS_ENTER_CRITICAL( )”,直到运行完,最后才“开中断——OS_EXIT_CRITICAL( )"。全函数原子性,根本不用关心内部的pIn / pOut。

所以,哪位一定要追求用所长的程序,显得自己阳春白雪的话,请在你的程序中每次引用PUSH( )或者POP( )函数时,在函数前面加上:

#pragma  disable   /*Disable  Interrupts */
PUSH( );

或者
#pragma  disable
POP( );

这样,无论是所长抄的uC/OS ,还是 lxyppc 采用的双字节 uint 类型,都不必担心被修改了吧。

HWM :不陪你玩了。
冷漠: 以后看好书上的OS 概念再来。原语为什么要关中断?它要进入内核呀。用户进的去内核么。

网友M:
呵呵,还在吵。。。。。。。。。。。。。。。。。。

不过你们争论我们到是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怎么样,保证正确性就可以,方法可以有千万个

楼主:
RING_SIZE= 8   或者16 或者2^n 的时候:
b = a % RING_SIZE
可简化为:
b = a & (RING_SIZE - 1)  //即0x0F, 0xFF, 0xFFF......

自己确实没想到过,很巧妙。圈圈说是他的发现专利,后来在Keil 的程序上看到。看来Keil 是剽窃了圈圈的专利。
        所以21IC是学习的好地方,有很多知识自己看书没用,记不住。只有看了别人的不同用法,才会加深印象。

网友K:
“以后看好书上的OS 概念再来。”
-------------
麻烦以后别用这种说教的态度和人说话,你没这个资格。你讲的那些“理论”,我看都懒得看,技术方面我不再和你争论,却并不是佩服你,因为我明白和你讲道理讲不明白。但是如果你总是拿着想“侮辱别人”的态度来说话,我会和你斗到底,无论是网络上的还是现实中的。有问题可以QQ、电话什么的联系。

楼主:
还真不知道mCount有什么用?是Push ( )要用还是Pop ( ) ,如果不是2者都要用,就无所谓临界资源,如果仅仅Push ( )用,谈互斥?

莫须有的东西,也拿来争论?

        并没看到KEIL程序用到这个变量,难道是咱们中国人考虑问题更全面?看上去都挺懂的,互斥啦,队列啦,一个比一个厉害,就是不知道互斥保护的资源是个啥。

LS的每天上21IC的目的就是求得尊重来了。跟所长一样啊。最后一查,原来所长有心理问题。——这不是我瞎说,天才总是有点心理问题。在我心中,您是天下第一天才。我就是找骂来了,在骂声中学到很多东西,结识了很多高水平的人。

越来表现越差劲,hotpower算老几啦,我看都懒得看啦,再推荐你看看《代码大全》,别又是懒得看吧。没钱买送你一本。98元而已。别老电子版的免费,看看什么叫攻击窗口,看看为什么要缩小变量的作用域。我还懒得贴。

网友M:
呵呵。又互相斗了

网友F:
顶楼上,是单挑,而且单挑一群的那种。

网友K:
“每个操作系统服务函数都是一句原语,——原子性语句。它的特点就是从开始执行起,就必须无阻碍地连续执行到结束。”
这叫看过操作系统的书?

网友K:
INT8U  OS_TCBInit (INT8U prio, OS_STK *ptos, OS_STK *pbos, INT16U id, INT32U stk_size, void *pext, INT16U opt)
{
    OS_TCB    *ptcb;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 0;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ptcb = OSTCBFreeList;                                  /* Get a free TCB from the free TCB list    */
    if (ptcb != (OS_TCB *)0) {
        OSTCBFreeList            = ptcb->OSTCBNext;        /* Update pointer to free TCB list          */
        OS_EXIT_CRITICAL();
        ptcb->OSTCBStkPtr        = ptos;                   /* Load Stack pointer in TCB                */
        ptcb->OSTCBPrio          = prio;                   /* Load task priority into TCB              */
        ptcb->OSTCBStat          = OS_STAT_RDY;            /* Task is ready to run                     */
        ptcb->OSTCBStatPend      = OS_STAT_PEND_OK;        /* Clear pend status                        */
        ptcb->OSTCBDly           = 0;                      /* Task is not delayed                      */

#if OS_TASK_CREATE_EXT_EN > 0
        ptcb->OSTCBExtPtr        = pext;                   /* Store pointer to TCB extension           */
        ptcb->OSTCBStkSize       = stk_size;               /* Store stack size                         */
        ptcb->OSTCBStkBottom     = pbos;                   /* Store pointer to bottom of stack         */
        ptcb->OSTCBOpt           = opt;                    /* Store task options                       */
        ptcb->OSTCBId            = id;                     /* Store task ID                            */
#else
        pext                     = pext;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if not used     */
        stk_size                 = stk_size;
        pbos                     = pbos;
        opt                      = opt;
        id                       = id;
#endif

#if OS_TASK_DEL_EN > 0
        ptcb->OSTCBDelReq        = OS_ERR_NONE;
#endif

#if OS_LOWEST_PRIO <= 63
        ptcb->OSTCBY             = (INT8U)(prio >> 3);          /* Pre-compute X, Y, BitX and BitY     */
        ptcb->OSTCBX             = (INT8U)(prio & 0x07);
        ptcb->OSTCBBitY          = (INT8U)(1 << ptcb->OSTCBY);
        ptcb->OSTCBBitX          = (INT8U)(1 << ptcb->OSTCBX);
#else
        ptcb->OSTCBY             = (INT8U)((prio >> 4) & 0xFF); /* Pre-compute X, Y, BitX and BitY     */
        ptcb->OSTCBX             = (INT8U) (prio & 0x0F);
        ptcb->OSTCBBitY          = (INT16U)(1 << ptcb->OSTCBY);
        ptcb->OSTCBBitX          = (INT16U)(1 << ptcb->OSTCBX);
#endif

#if (OS_EVENT_EN)
        ptcb->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 Task is not pending on an  event         */
#if (OS_EVENT_MULTI_EN > 0)
        ptcb->OSTCBEventMultiPtr = (OS_EVENT **)0;         /* Task is not pending on any events        */
#endif
#endif

#if (OS_FLAG_EN > 0) && (OS_MAX_FLAGS > 0) && (OS_TASK_DEL_EN > 0)
        ptcb->OSTCBFlagNode  = (OS_FLAG_NODE *)0;          /* Task is not pending on an event flag     */
#endif

#if (OS_MBOX_EN > 0) || ((OS_Q_EN > 0) && (OS_MAX_QS > 0))
        ptcb->OSTCBMsg       = (void *)0;                  /* No message received                      */
#endif

#if OS_TASK_PROFILE_EN > 0
        ptcb->OSTCBCtxSwCtr    = 0L;                       /* Initialize profiling variables           */
        ptcb->OSTCBCyclesStart = 0L;
        ptcb->OSTCBCyclesTot   = 0L;
        ptcb->OSTCBStkBase     = (OS_STK *)0;
        ptcb->OSTCBStkUsed     = 0L;
#endif

#if OS_TASK_NAME_SIZE > 1
        ptcb->OSTCBTaskName[0] = '?';                      /* Unknown name at task creation            */
        ptcb->OSTCBTaskName[1] = OS_ASCII_NUL;
#endif

        OSTCBInitHook(ptcb);

        OSTaskCreateHook(ptcb);                            /* Call user defined hook                   */

        OS_ENTER_CRITICAL();
        OSTCBPrioTbl[prio] = ptcb;
        ptcb->OSTCBNext    = OSTCBList;                    /* Link into TCB chain                      */
        ptcb->OSTCBPrev    = (OS_TCB *)0;
        if (OSTCBList != (OS_TCB *)0) {
            OSTCBList->OSTCBPrev = ptcb;
        }
        OSTCBList               = ptcb;
        OSRdyGrp               |= ptcb->OSTCBBitY;         /* Make task ready to run                   */
        OSRdyTbl[ptcb->OSTCBY] |= ptcb->OSTCBBitX;
        OSTaskCtr++;                                       /* Increment the #tasks counter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NONE);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OS_ERR_TASK_NO_MORE_TCB);
}

网友K:
“每个操作系统服务函数都是一句原语,——原子性语句。它的特点就是从开始执行起,就必须无阻碍地连续执行到结束。”
-----------如果一个操作系统服务函数所要做的工作比较多,像43楼的那样,那就一直关中断?无论是操作系统还是应用程序,都应该尽量减小关中断时间,“最大中断延迟”也是衡量一个操作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还“它的特点就是从开始执行起,就必须无阻碍地连续执行到结束。”让我说什么好。需要互斥的地方叫“临界段”,一个操作系统服务函数可能有多个临界段,而临界段的时间是越短越好。
另外,所长的那个程序,mCount不是PUSH和POP都在用?不是共享资源?是我做梦呢还是你做梦呢?

网友K:
去看看OSTaskDel (INT8U prio)函数里OS_Dummy();函数的作用吧,如果真如你所说,操作系统的每个服务函数都必须无障碍地连续运行到结束,那这个函数还有啥用?

网友E:
ls你的签名写错了????easy???esay?

网友K:
ls你的签名写错了????easy???esay?
引用 网友E:

呵呵,刚发现,改正。

网友K:
顶楼上,是单挑,而且单挑一群的那种。
引用 网友F:

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吧?

网友K:
还有啥问题赶紧说啊,过了今天,明天鄙人将不再奉陪。发现上21ic也是件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事。每天吵来吵去,还招来一帮看热闹的。没劲。

网友K:
从某些人的回帖来看,纯粹是心理扭曲,一天到晚阴阳怪气的,好像就他牛X,实际呢?是个什么?

网友K:
早发现一个怪问题:凡是冷漠大侠发表过回帖的帖子,一般就很少再有人说话,即便是说话,也很少有人持与冷漠大侠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呢?是因为冷漠大侠全都对吗?据我观察,不是,而是都领教过冷漠大侠其它方面的才能。所以不敢。。。。而我,不太懂这个论坛的潜规则啊!

网友K:
冷漠大侠让我“以后看好书上的OS 概念再来。”结果他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所以这种函数一开始就是执行“关中断——OS_ENTER_CRITICAL( )”,”“直到运行完,最后才“开中断——OS_EXIT_CRITICAL( )"。全函数原子性...”
这些似乎证明,他才是真正的需要“看好书上的OS 概念再来。”
以前看到过highgear和冷漠大侠争吵的帖子,感觉里边言辞过激,没想到自己也会这样。现在领教了一句话“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P 言辞过激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事吧,还请大家见谅。
来这个论坛的几个月,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这并不像冷漠大侠说的那样是为了“赢得尊重”,虽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我没发帖提过问题,但是经常浏览其他人的发帖和回帖,以及和别人的讨论,确实能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在给别人提供了帮助之后我也会有些成就感。其中也不乏和别人的争论,但都是以技术为目的,如果发现自己错了,我会马上承认。像和冷漠大侠这种争论甚至是争吵,还是头一回。但据我观察对于冷漠大侠来说肯定不是头一回了,估计是第n回了,而且n很大。
这种争吵在这两天已经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的工作,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着想,决定短期内不再登陆21ic。眼不见,心不烦,不能被某些心理扭曲的人影响的也扭曲了吧,生活中让人生气的事多了去了,如果每件事都去较真,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网友N:
这种争吵在这两天已经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我的工作,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着想,决定短期内不再登陆21ic。眼不见,心不烦,不能被某些心理扭曲的人影响的也扭曲了吧,生活中让人生气的事多了去了,如果每件事都去较真,日子也就没法过了。
=========================
这心里素质?
争论一下,就不来了。骂娘也得来。
有本事,把冷漠说服。
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

网友L:
早发现一个怪问题:凡是冷漠大侠发表过回帖的帖子,一般就很少再有人说话,即便是说话,也很少有人持与冷漠大侠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呢?是因为冷漠大侠全都对吗?据我观察,不是,而是都领教过冷漠大侠其它方面的才能 ...
引用 网友K:

冷漠大侠你看不惯?

我觉得很好啊!

当然你也很好啊 都好啊

冷漠是很厉害的啊  我觉得是和圈圈差不多的级别的

至少比那程序匠人技术水平高的多(我指的是某些问题的深入程度)。

程序匠人恐怕自己心里也有数。

两个人吵就受不了?

本人在某论坛,被群起而攻之  都无所畏惧!

这也是一种生活 ti 验..............

网友J:
"至少比那程序匠人技术水平高的多(我指的是某些问题的深入程度)。"

我认为,仅仅是我认为啊:
匠人是实战型的,真正做过很多产品的,也有过很多不同架构和系列的MCU应用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还有点幽默感的工程师;而不是可以教你 “回”香豆有几种写法的老师。

“回”香豆有几种写法重要吗?不重要吗?

网友O(2010-07-27):
如今流行挖坟。
俺对circular buffer这么简单的东西不感兴趣, 只是挖个坟。

网友L:
"至少比那程序匠人技术水平高的多(我指的是某些问题的深入程度)。"

我认为,仅仅是我认为啊:
匠人是实战型的,真正做过很多产品的,也有过很多不同架构和系列的MCU应用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还有点幽默感的工程师 ...
“回”香豆有几种写法重要吗?
引用 网友J:

恩 很重要!

个人觉得理论在某些方面比实践更重要!

再扯点别的..........不优雅的解决问题和优雅的不解决问题哪种更好呢? 这都两说呢!长远看还是短期看喽..........................

网友P:
俺不参赌,俺只围观

网友Q(2010-09-22):
.....................

冷漠是很厉害的啊  我觉得是和圈圈差不多的级别的

至少比那程序匠人技术水平高的多(我指的是某些问题的深入程度)。

程序匠人恐怕自己心里也有数 ...
引用 网友L:

人各有长,冷漠是很厉害,但知识面比较窄,而匠人的技术面比较宽广,有些东东是没法比的!

比如,匠人搞的两轮小车,冷漠大虾自已存认做不出。

网友R:
环形缓冲,两根指针,过顶修正,存前验满,取前判空。

网友O:
又见灯丝挥动洛阳铲。
这种 circular buffer 极其简单的东西, 没有什么意思。冷漠知识面不仅窄, 而且深度也不足。 虽看过一些书,可以使用一些术语,能蒙住一些初哥, 然一遇真正内行, 就得歇菜。

网友S(2012-01-27):
这程序能拿300大洋,那我这个该拿3000大洋。

顶上来,看我以前08年回复一个网友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90-1-1.html
21ic保留不完整,我做的关键的两段优化过程也不见了。
对于kfifo的51上修订版本gfifo,在单核51上,在单写单读的fifo应用中,不需要互斥保护,而且代码质量比本帖子网友提到的任何一个代码解决方案都要好(从时间、空间、代码可读性和通用性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