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信号算法的实现?

楼主:
假设有三个信号,其中两个图(5.JPG,4.jpg)是三角形信号,幅度与时间跨度不一样,但是都是三角形的,而有一个图3.jpg,有点像正弦信号,不同于三角形信号。
    小弟想请教的是,做一种算法,判读两个三角形信号图(5.JPG,4.jpg)相似的,而三角形信号与类似正弦信号是不相同类型的?

楼主(2010-01-06):
FFT分析他们的频谱再来判断吗?但是两个三角波傅里叶变换后频谱也不一样的啊?请教楼上能不能说的明白点,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很明显,可能简单判断一下可能就搞定了。
例如:先找到起点、峰值、终点;在峰值左边或右边取若干组采样点拟合一下,如果斜率偏差很小就可以认为是三角形了

楼主:
我说的不清楚,具体的说,采样信号不是我所说的哪三种图形,我只是举例一下,具体信号见图,
    另外:如图中信号,请教我想用数字低通滤波器,那我的截止频率应该是多少,怎么确定?

网友B:
这两种信号用AD采样后得数据区分比较容易。区别很大

低通滤波器要看你想得到什么样得信号了,
要看一下这两个信号得频谱。看看频率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