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灯居然也能亮!

楼主(2010-01-06):
(图片)

楼主:
请基础知识扎实的高手 解释下原理

网友A:
你的3级管坏了

网友B:
三极管反向饱和导通吧

网友C:
双极性三极管结构是NPN或PNP,基极在中间,发射极、集电极分布在2边,从一定程度上,发射极和集电极有一定对称性,所以这个电路是工作的。而且恰好应用在是数字电路的饱和、截至状态。如果用在模拟电路会出问题的,例如放大倍数大大下降等。

网友D:
双极型三极管可以反向使用,就像楼主图中的接法。
反向使用时,一是耐压很低,一般只有6V-10V,楼主用的可能是5V电源,故不成问题。二是放大倍数很小,一般不超过10倍。楼主输入基极电流将近0.5mA,输出可以有5mA,点亮LED足够了。

网友E:
这是个将错就错的电路,没任何理由这样接。

网友F:
我记得mos管的DS电流方向可以任意,但三极管ce电流好像不能倒过来吧

网友G:
围观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NPN PNP 两边都是同种材料。

MOS管的D和S也是对称的,不过一般有个寄生二极管,所以区分开了D和S极。

网友H:
小电流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网友I:
楼主可以测下CE电压,然后调下R1,看电路有啥子变化。

网友J:
只不过放大倍数小一些而已,没什么大不了

网友K:
JFET可以DS反过来接,而MOSFET好像不能吧,不是有个反向二极管在DS间

网友L:
7楼,正解。

网友M: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N:
这是个将错就错的电路,没任何理由这样接。
引用 网友E:

en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