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TFT LCD显示~~

楼主(2010-01-06):
TFT LCD 显示波,有背景,波形不断更新,周期约为30S左右,屏是夏普的LQ043,除了整屏的刷然后显示还有什么方法啊~~

楼主:
我是新手 大虾们帮帮我吧~~

楼主:
晕~~终于还是自己解决了

网友A:
呵呵。。还是很厉害的啊!以后有问题价QQ:705877470找李工,他们是夏普的代理,技术支持能力很强的!

网友B:
刷新前重新显示波形,只不过颜色换成背景色。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啊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记录下波形所走过的路径下的每个点的颜色,波形平移的时候恢复原来点颜色,然后再画上新的波形。。虽然效率低,但是图像不怎么闪了~~

楼主:
应该是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