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3问题

楼主(2010-01-06):
moc3083所连接的电阻的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A:
那两个电阻通常用1/4W即可。

楼主:
这是我做的仿真图,为什么在输入信号5Hz时还是过零触发,而在4Hz时就变了呢?谢谢!

网友A:
仿真有时说明不了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按照MOC3083电路连接实物图,而结果出不来呢?希望各位高手提出一些疑问参考参考。

网友B:
先确认电路连接是否正确,元件是否完好及参数是否合理,不存在这些问题的话就是驱动的问题的,过零触发型光耦不能用于调相。

楼主:
我的光耦作用就是让他过零触发。会是驱动的什么问题呢?还有我想用示波器观测一下负载上的波形,只可惜示波器档位不够。如何做呢?谢谢

网友B:
那你检查驱动电流是否使晶体管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就是MOC3083电路中靠近220V电源的电阻和电容串联作用应该是滤波吧,他们参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谢谢!

网友B:
不能叫滤波,那叫RC吸收回路,用于防止感性负载时过高的电压上升率使可控硅无法截止。

网友B:
计算方法跟实际负载的电感量相关,工程中多用经验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提供一些工程中经常用的数值,谢谢!或者说我可以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书上找着。

网友B:
这个实在太多了,通常去看器件资料及原厂应用指南以及在网上搜索、看书等等,弄懂原理也可以自行计算,计算时去查公式就是,具体楼主贴的个案而言,大学教材《电路》中就有详细公式。

楼主(2010-03-17):
我想问一下,就是上图的双向可控硅的门极是如何触发的呢?门极触发电流如何计算呢?谢谢!

网友C:
各位,我用仙童的MOC3083来驱动三社的16A可控硅,我现在回来3批的3083,分别批号为845Q,901Q和905Q,但我发现相同的驱动下,只有845Q批闪的能打开可控硅,其它的都不行,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05-02):
查一下PDF吧,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用时后缀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