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0-01-06):
我是做触摸屏的,但是驱动我还不是太懂?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驱动是指什么?操作系统下的驱动还是没有操作系统情况下的驱动

网友B:
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了,google一下吧

网友C(2010-02-27):
linux下的touchscreen驱动层一般是通过input event实现,、
应用层通常需要tslib,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校准等功能。

网友D(2012-02-22):
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A:
触摸屏驱动要分电阻屏和电容屏,下面分别说这两种屏的Android驱动:
1、电阻屏
一般CPU集成了电阻屏控制器,系统实现注册好中断,当手触摸到屏时,控制器收到中断信号,然后控制ADC进行X/Y方向的采样,得到触摸点坐标,然后通过LINUX输入子系统上报给应用层。这个过程是在中断响应函数中完成的。
2、电容屏
与电阻屏不同之处在于,CPU通过I2C读取触摸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