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溢出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新上手一个MCU.
设置了定时器TRM0的相关各种寄存器
对TRM0也赋了值
也专门给了通用寄存器做为计数循环

在实验中,发现,事实上 做为计数循环的功能没有被正确使用.
通过波形可以判断定时器在工作,只是没有被计数循环限制次数
检查程序,计数循环没有错误,请问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还有其他情况吗?

网友A:
没有程序,问了白问

楼主:
那么请教一下:

   通常定时器用来定时时,溢出时,会有一个溢出标志.这个溢出标志在溢出发生时,会变为1.那么软件是否需要在中断子程序中,对此标志进行清零.

    这个新MCU中说,如果对溢出标志进行了清零,那么本次中断会被废除.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B:
在中断中把所有该做的事做完了再清零中断标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大家编程时,通常是不是在中断子程序结束时再做这个工作的.

网友B:
我是这样做的,别人我不知道。

楼主:
调试成功!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