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2010-01-06):
如果我要PA1,PB1,PC1,PD1....同时开启中断的话,如何实现?

网友A:
;P;P;P;P;P

网友B:
不可以不穿裤子;P

网友C:
加4与门电路  有可行性

网友D:
为何不能同时开中断?

网友E:
不可以?我还打算
PF10  PE11  PG11这样的一引起IO用来做按键,共用一个外部中断,然后中断后第一时间读取IO电平来判断按键呢,看来是不行?
马上去实验!!!!这个得弄清楚,板都在画了,程序没做测试

网友F:
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9.2.5节。

《STM32技术参考手册中文翻译第10版》

网友A:
太有想法了?

网友E:
晕死,今天仔细看了,确实不能,
看来只能用定时去扫了,

哎,想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