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合适的tv encoder芯片

楼主(2010-01-06):
手里有一块CMOS成像系统电路板,输出10位数字信号,以及像素时钟和行场同步信号。现在想将CMOS成像系统的数字图像数据转换为PAL制式,直接在电视上显示,能否推荐一款适合的芯片?Chrontel公司的CH7013和CH7024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
刚才又查了一款CH7028,有人用过吗?

网友A:
CH7028是支持高清的,价格比CH7024高,一般CH7024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对于这两款芯片的输入数据的格式有点不太明白,尤其是H,V,和D这几个信号之间有什么联系,没太看明白。能提供一些解释吗?谢谢

网友B(2010-04-24):
找 ADI  NXP   NS  都行,,专业 些的是ADI

网友C(2012-01-06):
ADV7393丫,需要找我 93542117

网友(2012-03-31):
输入格式:
576i/480i (PAL/NTSC)
ITU-R656/601/709数字视频输入
24位数字RGB输入,最高分辨率可达UXGA
8/16/24位数字YUV/YCRCB输入
支持720p/1080i/1080p HDTV输入格式
自动输入格式检测
输出格式:
输出分辨率480p,576p,720p,1080i/1080p@50,
1080i/1080p@60,QVGA到UXGA
模拟CVBS/S-video/YPbPr编程输出*1
3个10位DAC,支持模拟RGB信号输出,
支持逐行CRT-TV显示 *1
数字8/16 Bit ITU656/601和24 Bit RGB输出,
支持LCD显示 *2

威斯达的WSC2800可以做到。有需要的可以找。15928 66 67 68

这个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D:
我用过 CH7024 ,还蛮好用的,只需要通过I2C接口做简单的配置就可以了。具体的使用方面的东西你可以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到网上找一下联系方式就行。
楼上的WSC2800我也用过,功能比CH7024强大一些,带OSD,但操作更复杂繁琐,当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也调试了好久。主要是看你的应用,比较那款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