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有关ADS8320的疑问

楼主(2010-01-06):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采用12周期的51原则上可以,但必须算好详细的时序。

楼主:
能否具体点,HWM大哥!

网友A:
注意:我只是说原则上行,没有具体实现过。

具体看ADS8320手册中的 SERIAL INTERFACE 段落,结合MCS-51的接口时序(特别是ALE,要注意必须对其二分频并由CS复位)。由于必须遵循ADS8320的时序关系,在软件上必须采用汇编,要严格安排指令顺序才可能得到预期效果。

当然如果对转换速度没有严格规定的话,且有多余的一个IO引脚作为DCLOCK使用的话,大可不必采用此招。

楼主:
谢谢HWM大哥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