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芯唐出几款ram稍微大一点的LPC

楼主(2010-01-06):
LPC, RAM, stc, tc, ST
N79E80x/82x、352还是有些特色的 如果RAM大点就更完美了(特别是352),期待中...

相对于STC的灵活选择性,个人认为芯唐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网友A:
新帖来捧场

网友B:
N79E875是否可以?
16K字节可以在系统编程的(ICP)应用程序 Flash EPROM (AP Flash EPROM).
-128 字节 (每页64/32/16/8字节) NVM 数据FLASH EPROM,可以存储数据.
-256字节片内 RAM.
-256 字节辅助RAM, 通过软件选择, MOVX 访问.

楼主:
875是一个选择,不过价格稍微贵了点,呵呵

    感觉芯唐在封装可选择性方面确实少了点,(1)直接从20P过度到40/44P,没有24/28/32Pin可选择;(2)DIP40/PLCC44外,没有小封装的LQFP44/48可选择。
    比如824/825,仅15个IO,有的口还要做AD,根本难以充分发挥8/16k Flash的优势,很多时候,只能选823以下的型号做4051的替代品使用。

    用LPC近3年,品质上确实比STC要好,不过灵活性上就明显不如了。毕竟LPC也是面向低端控制场合。

    尽管速度上比NXP的LPC低1倍,但价格上有时还是蛮大优势的,这是很重要的优势,呵呵。希望芯唐继续发力,在可选择性方面也尽快升级,为低端控制场合提供更多选择。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芯唐在8位LPC上的封装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小封装上。
现在可以提供的封装形式:SOP20/DIP20,SOP28,DIP40,PLCC44,LQFP44/LQFP48,PQFP100等。像TSSOP目前就没有提供了。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芯唐1TLPCMCU N76E516即将上市,在运行速度方面较早先的产品线有了很大的进步。

网友C:
斑竹好认真啊,谢谢斑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