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如图,请问电压跟随器输出端接一个三级管的基极,三极管主要起什么左右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说的明白些么?

网友A:
运放负载电流一般比较小,接一个三极管增加负载电流。

网友B:
负载接在哪呢?

网友C:
三极管射级

网友D:
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功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