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析一下这个积分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中C9和OP2是做什么用的?OP1的正端直接接一接地电阻不可以么?还望指点一下,谢谢了 ...

网友A(2010-01-06):
直流时,Uo输出为0时,电路达到稳定.
幅频特性来看应该是带通滤波器或全不通
但不知道有什么用途.

网友B:
这个是积分调零的放大电路,不是积分电路,主角是放大。
起积分作用的就是OP2,没OP2就不知道是什么电路了。
OP2对运放OP1的输出积分,积分输出用于调整OP1的零点。

楼主:
谢楼上二位,清楚了点,但我觉得R1,C8,OP1也应该是积分电路,不是放大电路吧,R2是用来泄流的吧.

网友C:
是反向比例放大还是积分要看那并联的RC谁为主角谁为配角。

楼主:
恩,明白,需要根据输入信号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