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问题

楼主(2010-01-06):
对于接地这个概念一直比较模糊,因为有很多不同地。如做一个电源 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稳压 如12v整流过后得到的是两点之间是12v的直流 那么这两点的电位是否有一点便是地,另一点为12v呢?  如不是那后面7805有一个引脚需要接地 而此时的地从哪接呢?我的系统中的其他IC的地又接哪呢,可以接一个地么,有时还发现有很多地?

网友A:
“地”是由你自己规定的,但在一个电路中规定了就别再改。

楼主:
恩 那么“地”这一点实际操作时应该如何规定接在哪呢? 以前都是用的现成的带电源的板子也自带地线 可自己实际做板子时要把“地”接在哪才算这就是这个板子的地呢?其他芯片需要接地则可接那一点

网友B:
通常的“信号地”只是一个电位“参考点”,单板的“地”就是所有信号电压的公共参考点。既然是公共参考点,就要求所有的网络端口的接地端(如芯片的接地引脚)尽量直接由此公共参考点引出,以保证参考点的一致性。如果是多板系统,同样要求将所有板的接地端直接接入到整个系统的“参考点”——地。再往外看点,如果一个系统非常的大(或非独立的),以至于必须考虑周围的人或物对其的影响的话,那就必须引入“大地”作为其共同的参考点。那样的话,必须向大地打入地桩,将地球引入整个系统。

楼主:
恩谢谢前辈们这么详细的回答。有一点还是不清楚,就是这个参考点也就是“地”应该是0v吧 那么这个点应该如何找呢?不能随便找个点来做地吧 是否有什么规则呢? 找到后再把板子上每个芯片中的GND和其他需要接地的地方连在一起接那个参考点就行吧

又想了想,是不是这个意思:电路中并没有0V, 只是人为得定它是参考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和“0V”。 将这些公用端接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地和0V作为参考点。如:12V交流整流后得到12V直流,他的其中一端我可以定为参考点也就是“地”,另一端则是12v,电路中其他的芯片接地端都可以接这个公共参考点作为公共地。

网友B:
就是这个意识。

网友C:
模拟地,数字地,其实是同一个地.只是在接线时,要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当较远的某处,把模拟地与数字地同在一点上.

这是偶读资料后,领悟总结的.不知是否够深刻.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