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H桥调试的时候有什么好办法防止上下桥臂同时导通时电流过大销毁MOS管
做了死区时间限制
调试时由于上电顺序问题以及程序问题难免导致上下桥臂同时导通
不知道大家调试的时候怎么避免的
手上没有大功率的采样电阻,不好搞
我看有的说串一个灯泡,应该不可行吧?传灯泡不是和加热敏电阻一样么?反映时间慢了吧

网友A:
先不加H桥的电源,示波器观察各管驱动波形。

楼主:
正常的时候波形倒是没有问题
不过由于上电问题 还有我程序在RAM中调试 仿真器容易跑飞 就会导致上下桥臂导通了
另外我H桥是用4路PWM信号驱动的  没有在电路上搞逻辑互锁和硬件延时   全部用程序来保证的
这样设计是不是不好

网友B:
这种项目能用仿真器去调么……除非芯片支持硬件保护

网友A:
这样设计,可靠性比较差。
实际工作中,工业现场的各种干扰可能很强,怎么能保证程序不会跑飞?

楼主:
4楼 flash烧掉了  只能RAM里面调试
回maychang   嗯   我在硬件上面考虑考虑吧
我手上有一个做得比较成熟的用模拟电路搞的方案  没有用电路互锁和延时   不过PWM时序是用GAL产生的

网友C:
应该在硬件上加互锁,才能可靠的保证H桥不烧.软件延时是不可靠的,跑飞的全完蛋

网友B:
一个MCU再贵也没多少钱吧?坏了换一个就是了。
那些大功率管子、负载才是大头……

网友A:
楼上说得是,一支大功率管就可能比一片mcu贵。

网友D:
功率部件的成本肯定高于控制部件,而且其成本通常是实打实的,下降余地非常有限。

楼主:
今天烧几个540和9540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