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请问一下如果给一个数模芯片提供参考电压,是2.5V的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用TL431可以不?那TL431的精度可以不的
谢谢的

网友A:
TL431可以不可以用,看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那参考电压的精度会对系统产生多少影响的?
是12位的数模转换

网友A: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基准电压的任何变化都直接影响到模拟量输出。

楼主:
那请教maychang前辈的,用12位的数模转换芯片可以用TL431不的 ?
那你说的精度指的什么精度?要是精度要求高可不可以帮我选个基准电压芯片的 ?

网友A:
5楼:
12位是否可以用TL431,还是那句:看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更要看你的工作温度范围。
最主要的参数是基准电压的温度系数,TL431大概是25ppm/摄氏度。
更高精度,可以用MC1403,大概是10ppm/摄氏度。

网友B:
对ADC来说,基准的精度影响ADC转换的增益误差.
作为ADC的基准,其稳定性要优于其精度

网友C:
精度问题可以通过软件调校解决,基准的温度漂移倒是需要特别考虑的。

REF5025 3ppm 精度0.05%

网友D:
基准这个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TL431可以做到+-1%,市面大部份是+-5%的,这个可你的要求了

网友F:
12位的数模转换芯片=1/4096,自己看一下431的精度和温漂。

网友G:
通过软件调精度!: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