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图

楼主(2010-01-06):
高手解释下

楼主:
高低电平交叉着··· 是表示高组态??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有高低电平交叉的那一行有几个信号啊?

楼主:
正因为看不明白啊

网友A:
呵呵,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并不重要,这个波形图的关键是要展示信号电平变化的时刻。

你没有看到有高低电平交叉的那一行有多个信号吗?比如D0~D7这一行。电平交叉的点,实际上就是表示这些信号在这个时刻变化,至于变高变低或者不变,都无所谓,而且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在这个波形图上显示出来;比如这个D0~D7,波形图上显示什么电平有意思呢?

这个问题不难,关键看你是不是好好想了,尤其是按照我在3楼给出的方向上思考。

楼主:
那/CS  A1 A0呢 这三个信号这样交叉~·不容易写程序吧,我看不懂时序图~·· 有没资料?

网友B:
写接口程序,时序一定要搞清楚。
/CS A1 A0 这样交叉同样表示信号变化。图中表示的是这些信号变化后需要过一小段时间再给/RD信号,这些信号必须保持到/RD变高后一小段时间。

网友C:
时序图的基本规定:

三态:

高电平——画在上边
低电平——画在下边
高阻态——画在中间

双线(高低线)表示可能高也可能低,看具体数据而定。

交叉(X)表示状态的高低变化点。可以是高变低,可以是低变高,也可以是不变维持原状。

分析时序图,一定要自己加上波形的变化因果关系(通常是带箭头的连线)。这样才是一幅“完整”的时序图。

楼主:
这个  我知道~·· 这个图除了两位说的·· 还有什么可以看得出的?能否具体些··· 让我对时序图有个了解

网友C:
这个  我知道~·· 这个图除了两位说的·· 还有什么可以看得出的?能否具体些··· 让我对时序图有个了解
引用 楼主:

除了几个信号的时序先后关系,原则上看不出什么更多的信息。建议结合具体器件的说明手册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