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模块化写法错误在哪里?谢谢!

楼主(2010-01-06):
我刚接触单片机没有多长时间,第一次尝试用模块化编写单片机程序。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请群里的朋友帮忙看看,我的程序错在哪里!
小弟在此谢过了!我把工程文件发上去了,我这个程序主要功能是实现开机次数的**。

网友A:
要这个功能做什么呢?莫非想让用户开机若干次之后就**?

楼主:
回复楼上的!
我只是一名新手,还没有工作,目前只是练习编程:)
请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包含 头文件 方式错误

这样你的2个表 数据 就重复编译了

所以编译都通不过

在icc.C  里面加如下

#include"IIC.H"

uchar code Wtable[]={0xf0,0xf1,0xf2,0xf3,0xf4,0xf5,0xf6,0xf7};//38译码器位选数码管
uchar code D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编码

在icc.h 下改成如下
uchar code Wtable[];//38译码器位选数码管
uchar code Dtable[];//共阴数码管编码

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楼主:
回复楼上的。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我按照您的改法改了,还是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
谢谢Jerkoh!
调好了!

弱弱的再问一下,模块化编程的写法是不是基本上是像我那样写的?

网友C:
这只是形式上的模块化,真正的模块化强调模块内的强的内聚性和模块间尽量弱的耦合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只是形式上的模块化,真正的模块化强调模块内的强的内聚性和模块间尽量弱的耦合性

网友D:
楼主写的很好啊!!

最好找个模板

不要找垃圾程序做模板

网友:
我觉得ZLG的那个ARM7的SD驱动,模块化做得比较好。。

很方便移植。。

可否发给我,谢谢你了,我邮箱4487385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