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如何检测某个频率是否在某段范围

楼主(2010-01-06):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例如我想检测出某个频率f0是否在20Khz~22Khz范围内,我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直接测量这个频率,就知道了。

网友B:
频压变换器+窗口比较器

网友C:
如果不需很精确的话,可能考虑使用音频译码电路,如LM567芯片

网友D:
确实用锁相环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如楼上所及之LM567,如果系统有相应资源,用数字法直接检出也可以。

楼主:
怎么样给人加分啊,还不会用。
4楼的,我现在就是用的就是LM567这个芯片,但是我用波形发生器设置成我要的频率,调节好后输出是为低电平的,但是当我接到机器上后发现,输入同样的频率,输出却不是低电平了,也就是说,该频率不在设定范围。

3楼的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弄,望赐教

网友D:
注意应用和测试时的条件,特别是器件材料,关键元件的参数误差太大中心频率就会偏移。

论坛功能的使用多注意观察论坛界面的各功能选项,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OK谢谢大家,再测试看看。

网友E:
左边-----》我的社区---------》我的未结主题-----------》管理, 给分(在得分的空填上,可以分配给不同的人,顶楼有结题给分) 哈哈,给点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