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指点哈怎么布局这个板 PADS2007

楼主(2010-01-06):
希望能说明理由 或 思路  谢谢
这里主要是几个IC怎么放才好走线

网友A:
你图上预先放的那些 是位置已经定死了吗?

楼主:
不能移动的是定死了的(我已经设置了 你不改设置是不能移的) 如电位器(电位器下的电阻电容是原理图中与它接的 所以就算移也要靠近相关电位器) 灯 接头插座.....其他如ic 电阻电容等是可以移动的

楼主:
附件是初步布局和走了部分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