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能做铜厚为0.35um的板子?

楼主(2010-01-06):
参考了TI的适配CC2400的2.4G folded dipole PCB天线设计方案,铜厚只有0.35um。我以前做板的公司最多能做到10来个um,不知道国内哪家能做到这么薄?有没有做过这个天线的xdjm,传授下经验吧。

网友A:
这个也太薄了吧,找一些大厂家问问吧

楼主:
ls的给推荐几个大厂吧。

网友B:
0.35um,难道太高了吧。

网友C:
联能,深南,生益,五洲,FOXCONN

网友D:
不知道LZ在哪个城市?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hz。

网友D:
要是在北京的话到可以给你推荐一家

网友E:
记得那个天线好像有阻抗要求,没说都铜层厚度有要求啊

楼主:
要是在北京的话到可以给你推荐一家
引用 网友D:

谢了先。在哪没关系啊,反正也不用直接跑过去。

楼主:
记得那个天线好像有阻抗要求,没说都铜层厚度有要求啊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阻抗应该和铜厚有关系的。不过具体的我不会计算。。。

网友C:
CC2400对铜厚要求有那么高吗?我想电路匹配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个以前了解过,没实际做过板,所以我也不清楚具体该如何计算

网友F:
CC2400对铜厚要求有那么高吗?我想电路匹配应该就没问题了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高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