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方面小问题

楼主(2010-01-06):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小弟第一次做4层,没经验,还请各位英雄好汗指点迷津

网友A:
有了地和电源层,通常在顶层和底层不会有长的电源布线。因此顶低层上的电源线段(通常非常短)和IC或贴片的相关引脚的宽度差不多就行。至于信号线,只要是小电流的,可以更细一点,这样可以提高布线密度。但对于大电流的走线,必须考虑其电流密度。

网友B:
走线的粗细,基本上决定于你板的空间和回路电流.

网友C:
老师告诉我们 电源线尽可能地加宽

网友D:
电源线宽度,取决于你的板子大小,最好是尽可能的宽一些,地线也是但是因为有单独的地层,所以有的地方可以细一些,但是一定要和地层用Via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