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I/O管脚如何识别高低电平

楼主(2010-01-06):
FPGA的I/O管脚如何识别高低电平?有人指点我说那要看I/O管脚是cmos电平还是ttl电平。
于是我又翻书找了下,cmos的输入最小高电平为70%VDD(VDD为输入电源)最大输入低电平为30%VDD。
而ttl一般输入高电平>2.4V,低电平要<0.8V。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按照以上的标准来判断呢?还是说每个器件都是有自己的判断标准,那么是否会在datasheet中标明。

网友A:
COMS,TTL这个可称为 "标准"
就像去饭店吃饭不用带"碗,筷"
哪家饭店违反了这个行规,他就不要做生意了.

这个说法不知是否能被你接受

网友B:
fpga可以有很多电平标准,LVTTL,LVCMOS,SSTL等,每个标准中都有相应的高低电平大小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这要看I/O管脚属于什么电平,每个电平都有自己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