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rogrammer 不支持CY8C3xxx ?

楼主(2010-01-06):
PSoC Programmer Version 3.10.1 不支持CY8C3xxx ?

我的是MinProg3啊,为什么还是不行,与creator连接也是不能成功,还不知如何在线调试。
另请问是否可以软件仿真的。

网友A:
Miniprog1 只能下载psoc1的产品, miniprog3能下载所有psoc135产品,而且既能在线调试也能下载,还能当I2CtoUSB 桥来使用..........

楼主:
我的是MinProg3啊,为什么还是不行,与creator连接也是不能成功,还不知如何在线调试。
另请问是否可以软件仿真的。

网友A:
晕,psoc3的产品不是用programmer 来下载的.......List里面也没有选项选择~~~~~~~~~

楼主:
psoc3的产品不是用programmer 来下载的???????????????????
http://www.cypress.com/?rID=38050
官网上不是说programmer 支持 PSoC3 (CY8C3xxxx)
Device Support:

PSoC Programmer allows the user to connect to various programming hardware. PSoC Programmer supports the following devices:

PSoC1 (CY8C2xxxx)
PSoC3 (CY8C3xxxx)
PSoC5 (CY8C5xxxx)
Cypress Clock Devices
CapSense Express

网友B:
我这MinProg3与creator连接挺正常的,你说的不成功是到了什么程度?是在Debug->Select Debug Target窗口里看不见设备吗?如果连接成功应该如附件图

网友B:
网上下载的PROGRAMER貌似DEVICE里的文件型号不全,我正在找

楼主:
你看我的MinProg3与Creator的连接超多False………………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上想说明什么问题

嘦巭深 兲嫑跑

网友B:
你那个版本好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看你的界面应该已经连接上了,那些个FASLE不是失败,是布尔量,我那个界面显示的是0。
我觉得如果连接不对,比如你把MINIprog3拔掉,连这些显示信息都不会有的。
你手头有目标板的话,可以直接连上试试,应该会出现芯片ID。如果调试不成功,你可以试着在Tools->Options->Debugging里设置一下Miniprog3的值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网友B:
补充,你试一下将miniprog3通过USB口连接到PC机上,再将Protocol项改成JTAG,应该就可以找到CY8C3XXX了。

楼主:
谢谢楼上,是的,按照你的提示ok了,
现在新问题又出现了,现在是不能检测到目标板,哈哈!!!

网友C:
不能检测到目标板还这么高兴……

网友B:
呵呵,你是用CREATOR不能检测到目标板吗。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后来检测发现XRES管脚始终为低(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结果片子始终在复位状态所以没法检测到。
你测测看XRES是否正常。
另外确认你的MINIPROG3的设置是否正确(Tools->Options->Debugging)

网友B:
补充,programer的protocol设成SWD也是可以的,就看你和目标板用什么方式连接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终于能连上并下载了(虽然只是跑马灯)。
我的问题主要是“梦里喝粥”描述的那样,所以要特别谢谢你。

小插曲:USB供电目标板,刚下载完毕,灯闪了一会,突然久违的声音,久违的气味,随即电脑重启,心里暗惊:USB烧了(本来就只有2个USB)。,但是我之前还是很谨慎的量过目标板电流也就30mA~50mA,才敢用USB供电的。
后面查,烧的是目标板上的VDD胆电容(标16V),电脑USB还是能工作,才放下心。
看来电容的品质还是太……

网友B:
呵呵别客气,我也是刚开始接触PSOC3,共同探讨问题是很好的提高方式。我用的是CYPRESS的评估板,所以还没出现烧电容的现象。
市场上抓的元器件的确心里没底,跟赌博一样。不过偶尔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也可能导致短路,比如板子下面有一截焊丝啥的,我以前这么烧过好几块儿板子了,才长记性唉。

网友D:
楼上的朋友评估板是在哪儿买的?什么型号?

网友D:
楼上请看这里
http://www.cypress.com/?rID=37464
引用 网友B:

您不会是直接从赛普拉斯网站上买的,加35美元邮费呢,还要美元支付。国内哪家代理商那有卖?

网友D:
楼上请看这里
http://www.cypress.com/?rID=37464
引用 网友B:

您直接从赛普拉斯网站上买的这个吗?要加35美元的运费啊,在国内代理商那买不到吗?

网友B:
楼上,我给你发消息了。昨天的回帖不知道为啥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