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把我搞晕了,请大虾支招

楼主(2010-01-06):
该图中RS232_RXD是输入信号,当无数据进来时,该点电平为0.6V,当有数据进来时,该点的电平为-6.6V。
要求在无数据输入时,点A为高电平,有数据输入时,点A为低电平。通过这个来检测串口电路是否LINk。
要实现该要求,阻值X应如何选择。
注意,RS232_LINK管脚是连到FPGA上的.
对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还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接地二极管起到钳位作用,232电平有负电压.
另外一个起到单向导通
有数据时,232有负电压,2个都二极管导通,R2取值不需要很精确,主要起到限流作用,1~10K都可以
我不记得232无数据时是负电压还是正电压,此电路应该是当作正电压.

网友B:
无数据时为逻辑0   高电压

楼主:
对二楼的回复我表示感谢。
同时我有个疑惑,当232电平为负压时,接地二极管难道必然导通吗?有无可能该电路调节X的值使B点的电平变高导致接地二极管无法导通。而无法起到钳位的作用?
232在有数据时,我测过是负电压。是否可能是因为电路的多样性使得232在有数据时,该管脚的电平正负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