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1-06):
(图片)

楼主:
请问这个三极管 和 这些电容什么用?VCC为12V,D1为9.1V 稳压管

网友A:
稳压电路。
三极管基极为稳压二极管供出的电压,标称9.1V,而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和稳压管电流由R1供给。
三极管发射极输出的电压比基极低一个PN结压降,大约0.7V。
那些电容都是所谓旁路电容,可以减少各负载电流突然变化引起的各负载之间的相互影响。

网友B:
三极管扩流。电容为电源滤波。

网友C:
Q1后面还有负载?如果是那样也不对啊,它后面有负载的话这个管子应该用PNP的。负载电流稍大点NPN就该热了。

楼主:
这个主要用来供电的

楼主:
要是没这个电阻不行吗?

网友D:
这是最基本的串联线性稳压电路,只要是模拟电路的教科书,都会讲到。

楼主:
:L 没看到

网友A:
7楼:
没这个电阻,就没有基极电流,也就没有发射极电流。

网友D:
这个电路眼熟吧?和你那个不是一样的?

网友E:
这年头咋都爱问这样的问题...............

佩服awey等大侠的热情.

网友F:
R,D,T整个转90度。便明显可见稳压管稳压电路(R,D)+射极跟随(T)+储能去耦电容(Cs)。

楼主:
偶是菜鸟,各位见谅,感谢热情解答~祝大家10年发财

网友G:
不熟悉电路,画出的电路图都让人莫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
没有莫名其妙,只有不明其妙。

楼主:
这电路莫名其妙? 又不是我画的

网友I:
C1是啥啊,没见过

网友A:
18楼:
原图中的C1这个符号中弯的一边,表示该电容此极板在外,使用时应该接交流地电位。

网友J:
把图右转90度看!再加上个负载,这个电路可以调节通过负载的电流从而稳压

网友K:
学以致用!

网友L:
这种电路在基极与地即稳压管两端并电容是否比在发射极要好?

网友L:
噢,会带来另一个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