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回路中Ct中的电荷能全部流到C0中吗

楼主(2010-01-06):
一个电容的充放电简图,输入为正弦信号 幅值为150伏 ,频率50HZ,Uin=150+150sin(2*pi*50t),从 0伏开始给Ct充电到300伏 ,然后按再逐渐放电,经过三极管、电感,问是否能把Ct中的电荷全部泄流到C0中,假设Ct=C0

一般介绍的LC 震荡电路进行能量转换时周期都是微秒的,根号下LC , 我这个Ct是按照正弦慢变的 ,周期是20毫秒,所以有区别,不知道能不能同样用LC 振荡原理来解释

  如果泄流回路没有电感,应该是泄流到150 左右,停止,因为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电压相等。

请教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从 0伏开始给Ct充电到300伏
是指输入为0时吗?
输入为0时,上面的那个管都不导通,怎么给Ct电呢?
最好在作图时把原件标号给标上,交代下输入信号频率,及元件参数。

楼主:
是 ,0V 是不导通,但是忽略0.7 伏压降 的 ,输入按正弦变化,频率是50HZ,这是我刚设想的一个能量回收电路,所以只是原型,还没有具体参数,只是想知道这个原理能不能把Ct中充完的电荷都回收到C0中,还是只回收一部分,之后截止,因为一般介绍的LC 震荡电路进行能量转换时周期都是 微秒的根号下 LC ,WO 我这个Ct是按照正弦慢变的 ,周期是20毫秒 。谢谢

网友B:
忽略L,显然不能将能量全部转移。

楼主:
是,但是有L呢?

网友C:
电阻 二极管、实际电感 都要消耗能量的

楼主:
是,假设忽略掉,能否回收完全?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D:
要看负载和电感的大小,如果是空载,当C0电压充到峰值300V时,二极管再也不会导通,L回路将无电流流过。
不知楼主此电路的意义何在?

楼主:
是 ,0V 是不导通,但是忽略0.7 伏压降 的 ,输入按正弦变化,频率是50HZ,这是我刚设想的一个能量回收电路,所以只是原型,还没有具体参数,只是想知道这个原理能不能把Ct中充完的电荷都回收到C0中,还是只回收一部分,之后截止,因为一般介绍的LC 震荡电路进行能量转换时周期都是 微秒的根号下 LC ,WO 我这个Ct是按照正弦慢变的 ,周期是20毫秒 。谢谢
2# gaohq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是说C0能充电到300V? 这个电路是我自己想的,是想回收Ct 中的电荷,Ct 是按照U=150+150sinwt 变化的,所以回路电流应该是I=dQ/dt,Q=U*C,所以I=C*w*150*cos(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