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液晶编程

楼主(2010-01-06):
买了块LCD1602,应该怎样对液晶编程呢,先用液晶编个什么东西呢,还有有什么好的资料学液晶编程吗?

网友A:
1602这玩意得注意啦,有些劣质产品查忙功能是坏的,只能用delay的方法来搞

网友A:
给你个很久以前的程序试试吧,C语言的

1602 test.rar

415 Bytes

网友B:
液晶显示模块1602的编程指南

http://blog.21ic.com/user1/4580/archives/2007/43503.html

网友B:
看看吧,或许有用

网友C:
1602液晶使用

第1脚:VSS为地电源

第2脚:VDD接5V正电源

第3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第4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第5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时进行读操作,低电平时进行写操作。当RS和RW共同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当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忙信号,当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第6脚:E端为使能端,当E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第7~14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线。
另外引脚"A"和"K"为背光引脚,"A"接正,"K"接负便会点亮背光灯.

至于数据的使用方法请到网上去查找资料

网友D:
我也发一个
手把手教你1602液晶使用
http://www.ourmpu.com/mcujx/lcdxx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