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还是FUSION除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06):
Actel Fusion FPGA没有硬件乘除法器,开发工具libero带乘法器,我用的8.3版本,libero是不是不带除法器,还是我没找到?周工给详细解释下吧,要是没带,我就自己上网查查自己写一个,就是求个平均数和计算个斜率,被除数22位和12位,8.3版本之后的是不是加入了除法器呢?

楼主:
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除法问题的,移位的话只适合2的倍数吧,有明白的高手给我解解惑吧,最近搞这个头都大了

网友A:
如果没有自带的除法器的话,
自己到网上下一个IP核。

网友:
网上有很多自己做乘法器和除法器的算法,
去看看,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B:
Libero软件集成了乘法器,但是没有集成除法器~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3,4楼是高手啊

网友E:
楼上的高手给推荐几个好的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