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一个交流电子负载,电流连续可调?

楼主(2010-01-07):
RT,额定电压10VAC,峰值电流50A?
原来是用电阻丝绕在陶瓷管子上,用几个抱箍做了个有N个固定抽头的电阻器。用继电器控制接入不同阻值。这办法没法连续可调。
我知道直流电子负载可以用MOS管+电流采样+负反馈放大器搭出来。

有大侠对类似的交流电子负载有思路吗?

网友A:
这两个东西可能有用。

楼主:
居然是专利了。看来不简单。:L

网友A:
看来楼主对专利制度不是很熟悉。
专利实在没有什么。中国90%以上的专利是没有人去实施的,换句话说,没有多大价值的。

楼主的要求,如果是纯电阻性负载(原来用继电器切换的就是电阻),那只要在直流电子负载之前加个整流桥就行,这样最简单。不过,考虑到二极管压降,这只是近似的。
原来用继电器切换分立的电阻,现在你加个大功率电位器,就可以分档连续可调。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这个交流负载工作在什么频率。
如果是工频50/60Hz,还有个办法是使用自耦调压器,固定的电阻或继电器分档的电阻接在调压器输出端,利用调压器进行阻抗变换实现连续可调。
不过楼主的电流要求比较大,这样大容量的调压器很贵。

网友B:
调压器的方法不错,可以将电压先升到220V,在通过调压器调压加到负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