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语言写的键盘扫描小程序

楼主(2010-01-07):
先说明下:新人!!
根据郭天翔学习版改写的,还好用吧,为了显示按键,加了数码显示。
请大侠们拍砖!!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数码显示依次为:0、1、2、3
     0x99,0x92,0x82,0xf8,              //              4、5、6、7
     0x80,0x90,0x88,0x83,             //      8、9、a、b
     0xc6,0xa1,0x86,0x8e,0xff       //              c、d、e、f、全暗
     };
uchar num,temp;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程序,返回uchar型参数
{
uchar i;
for(i=0;i<4;i++)
{
  P3=_crol_(0xfe,i);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延时消抖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temp!=0xf0)  //等待按键释放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
return num;
}
void display(uchar aa)
{
dula=1;
P0=table[aa-1];
dula=0;
}
main()
{
num=17;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20;
wela=0;

while(1)
{
  display(keyscan());
}
}

网友A:
这个流程是好多教科书上的做法。可惜,误导了好多人。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考虑实际情况。

unsigned char v_ReadKey_f( void )

{

unsigned char KeyPress ;

if
P17 == 0

{

Delay(20) ;
//
延时20MS

If( P17 == 0)

{

KeyPress = 1 ;

While( !P17) ;
//
等待释放

}

else

KeyPress = 0 ;

}

}

这样一个程序,相信对很多初学者而言都不陌生。因为好多书上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和写法。
当有一天,我们想做一个数码管加按键调整的时钟,发现当我们按键按下去的时候,数码管就不亮了。为什么呢。原因就在这个键盘扫描函数。平常没有按键按下还好。一旦有键按下,它先是浪费了CPU的大部分时间(就是那个什么事情都没做的延时20MS函数)然后,又霸占CPU( 就是哪个死死等在那里的whileP17);语句)直到按键释放。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忍无可忍的,那么就让我们彻底的抛弃它吧。那么到底按键扫描函数改如何写呢……..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果我们把CPU延时的那20MS拿出来去做其它事情,那么不就充分利用CPU的时间了吗。而一般情况下我们只要前沿去抖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了,我们只需在按键按下后去抖就可以了,对于按键的释放抖动可以不必要过于关注。当然这主要和应用的场合有关。一个能有效识别按键按下并支持连发功能的按键已经能够应用到大多数的场合了。
下面以四个独立按键的处理程序为例来讲解(支持单击和连发)
        #include"regx52.h"
      sbit KeyOne = P1^0 ;
        sbit KeyTwo = P1^1 ;
        sbit KeyThree = P1^2 ;
        sbit KeyFour = P1^3 ;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NOKEY  0xff
        #define KEY_WOBBLE_TIME 500              //去抖动时间(待定)
        #define KEY_OVER_TIME 15000          //等待进入连击时间(待定),该常数要比正常 //按键时间要长,防止非目的性进入连击模式
                #define KEY_QUICK_TIME 1000   //等待按键抬起的连击时间(待定)
       void v_KeyInit_f( void )
        {
                        KeyOne = 1 ;                //按键初始化(相应端口写1)
                        KeyTwo = 1 ;
                        KeyThree = 1 ;
                        KeyFour = 1 ;
        }
        uint8 u8_ReadKey_f(void)
        {
                        static uint8 LastKey = NOKEY ;                //保存上一次的键值
                        static uint16 KeyCount = 0 ;                //按键延时计数器
                        static uint16 KeyOverTime = KEY_OVER_TIME ; //按键抬起时间
                            uint8 KeyTemp = NOKEY ;                        //临时保存读到的键值
                        KeyTemp = P1 & 0x0f ;                                //读键值
                        if( KeyTemp == 0x0f )
                        {
                                        KeyCount = 0 ;
                                        KeyOverTime = KEY_OVER_TIME ;
                                        return NOKEY ;                        //无键按下返回NOKEY
                        }
                        else
                        {
                                if( KeyTemp == LastKey )        //是否第一次按下
                                {
        if( ++KeyCount == KEY_WOBBLE_TIME )        //不是第一次按下,则判断//抖动是否结束
                                        {
                                                return KeyTemp ;                                //去抖动结束,返回键值
                                        }
                                        else
                                        {
                                                if( KeyCount > KeyOverTime )
                                                {
                                                        KeyCount = 0 ;
                                                        KeyOverTime = KEY_QUICK_TIME ;
                                                }
                                                return NOKEY ;
                                }
                        }
                        else        //是第一次按下则保存键值,以便下次执行此函数时与读到的键值作比较
                        {
                                LastKey = KeyTemp ;                        //保存第一次读到的键值
                                KeyCount = 0 ;                                //延时计数器清零
                                KeyOverTime = KEY_OVER_TIME ;
                                return NOKEY ;
                        }
        }
        }

   下面是我测试用的主程序(相关头文件未列出,仅仅作测试演示用)
   void main(void)
{
        uint8 KeyValue ;
        int16 Count ;
        v_LcdInit_f() ;
        v_KeyInit_f() ;
        CLS
        LOCATE(3, 1)
        PRINT("Key Test")
        LOCATE(6, 2)
        SHOW_ICON
        while(1)
        {
                KeyValue = u8_ReadKey_f() ;
                if( KeyValue != NOKEY )
                {        LOCATE(1, 2)
                        if( KeyValue == 0x0e )Count++ ;
                        if( KeyValue == 0x0d )Count-- ;
                        if( KeyValue == 0x0b )Count = 0 ;
                        if( KeyValue == 0x07 )Count = 0 ;
                        HIDE_ICON
                        PRINTD(Count, 5)
                    LOCATE(6, 2)
                }
                else
                {
                   //SHOW_ICON
                 }
        }
}

每次执行读键盘函数时,只是对一些标志进行判断,然后退出。因此能够充分的利用CPU的资源。同时可以处理连发按键。此按键扫描按键函数可以直接放在主函数中。如果感觉按键太过灵敏或者迟钝则改一下相关消抖动的宏定义即可。此函数也可以通过中断标志位进行定时的扫描。此时,需要添加一个定时标志位,并将相关消抖动的和连击时间的宏定义改小即可。然后在主程序类似下面这样写即可
                if( KeyTime )       //定时扫描时间到
                {
                KeyValue = u8_ReadKey_f() ;
                }
具体的工作就交给您去完成啦。

网友B:
偶也 贴一个

#define  TK                                8                        //主程序执行时间8ms  //8
#define  timer20ms          (30/TK)                //延时时间20ms       //(30/TK)
#define  timer3S                  (800/TK)        //延时时间3S         //(1200/TK)
#define  timer100ms          (500/TK)        //延时时间100ms      //(1000/TK)
KEY                KeyDat;                   //定义数据结构

/***************************
【函数】:HC166_read(void)
【功能】:HC166驱动与硬件相关
【参数】:无
***************************/
unsigned char HC166_read(void)//HC166_read
{
  unsigned char i,set,k;

  Bits1_PutBit(2, FALSE);//L cp底电平
  Bits1_PutBit(1, FALSE);//L PCLK时钟低电平
  Bits1_PutBit(1, TRUE); //H PCLK//时钟高电平,上升沿有效
  Bits1_PutBit(2, TRUE); //H cp高电平

  for(i = 0, set = 0; i < 8;i ++)//依次读取锁存的8位数据
  {
    set <<= 1;
          if (!Bit1_GetVal())set ++;
    Bits1_PutBit(1, FALSE);//L PCLK时钟低电平
    Bits1_PutBit(1, TRUE);//H PCLK//时钟高电平,上升沿有效
  }
    switch(set) //读取扫描值
  {
    case 0x00:      k=0x00;  break; //
    case K_Run:     k=0x01;  break; //GetRun
    case K_Stop:    k=0x02;  break; //GetStop
    case K_Down:    k=0x03;  break; //GetDown
    case K_Jog:     k=0x04;  break; //GetJog
    case K_Shif:    k=0x05;  break; //GetShif
    case K_Up:      k=0x06;  break; //GetUp
    case K_Enter:   k=0x07;  break; //GetEnter
    case K_Mode:    k=0x08;  break; //GetMode
    case K_Enter+K_Up:      k=0x09;  break; //组合键K_Enter+K_Up
    case K_Enter+K_Down:    k=0x10;  break; //组合键K_Enter+K_Down
    default:        k=0x00;  break; //点亮LED2
  }
  return k;
}

/***************************
【函数】:GetKey(void)
【功能】:判断是否有按键
【参数】:无
***************************/
void GetKey(void)
{

  KeyDat.KeyTemp=HC166_read();
  if(KeyDat.KeyTemp!=0)       //有按键
  {
    KeyDat.KeyDog=timer20ms;
    KeyDat.KeyPower++;
  }
}

/***************************
【函数】:KeyDog(void)
【功能】:按键延时
【参数】:无
***************************/
void Key_Dog(void)
{
  if(0==--KeyDat.KeyDog)        //按键松开
  {
    KeyDat.KeyData=HC166_read();//读键盘
    if(KeyDat.KeyData!=0)
    {
      KeyDat.KeyPower++;       //进入KeyOffShort(void)
      KeyDat.KeyDog=timer3S;   //计数器装载3S
    }
    else
    {
      KeyDat.KeyPower=0;
      KeyDat.KeyData=0;         //返回
    }
  }
}

/***************************
【函数】:KeyOffShort(void)
【功能】: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参数】:无
***************************/
void KeyOffShort(void)
{
  if(HC166_read()==0)       //判断按键松开
  {
    KeyDat.KeyPower=0;
    KeyDat.KeyData|=HaveKey;//定义短击标记
  }
  else
  {
          if(0==--KeyDat.KeyDog)  //3秒延时到否
          {
      KeyDat.KeyDog=timer100ms;//计数器装载100ms
      KeyDat.KeyPower++;       //进入KeyOffLong(void)
          }
  }
}

/***************************
【函数】:KeyOffLong(void)
【功能】:判断按键长击
【参数】:无
***************************/
void KeyOffLong(void)
{
  if(HC166_read()!=0)//判断长击按键弹起
  {
    if(0==--KeyDat.KeyDog)//3秒延时到
          {
            if(KeyDat.KeyTemp==HC166_read())//校验数据(判断组合键用)
            {
                    KeyDat.KeyData|=DubClick;//DubClick|HaveKey;//长击标记
              KeyDat.KeyDog=timer20ms;
            }
            else
      {
        KeyDat.KeyData=0;  //数据归0
        KeyDat.KeyPower=0; //长击按键弹起后返回
      }
          }
  }
  else     //长击按键弹起
  {
    KeyDat.KeyData=0;  //数据归0
    KeyDat.KeyPower=0; //长按键弹起后返回
  }

}
/***************************
【函数】:void(*SubKey[])()
【功能】:函数指针定义
【参数】:无
***************************/
void(*SubKey[4])()=
{
  GetKey,Key_Dog,KeyOffShort,KeyOffLong
};

/***************************
【函数】:void KeyBoard(void)
【功能】:主循环或者定时中断调用
【参数】:无
***************************/
void KeyBoard(void)//扫描键盘
{
  (*SubKey[KeyDat.KeyPower])();
}

/***************************
【函数】:unsigned char JB_KeyData(void)()
【功能】:用户功能函数调用
【参数】:无
***************************/
unsigned char JB_Key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0;
  if(KeyDat.KeyData>DubClick)//DubClick=0x40
  {
    i=KeyDat.KeyData;
    KeyDat.KeyData=0;
  }
  return i;
}

网友A:
延时消抖,不实用。

楼主:
那么有别的合适的方法消抖,能说下不?请教了哦~!:P

网友C: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这个while改成if似乎更便于理解
temp=P3;
  temp=temp&0xf0;  这个用C的写法写成temp&=0xf0;比较省事
这个可以合并写成temp=P3&0xf0;
个人认为,等待按键释放之后才执行命令的写法不是太好
另外,消抖我一般也不这样写

楼主:
谢谢楼上的,O(∩_∩)O~
能不能给个消抖的写法?

网友C:
说实话,还不敢写出来,怕人拍砖...
不过拍拍砖进步得快
P3=_crol_(0xfe,i);
for(j=0;j<100;j++)
{
  temp=P3&0xf0;
  if(temp==0xf0) break;
}
if(temp==0xf0) continue;
switch(temp)
....

网友A:
for(j=0;j<100;j++)
{
  temp=P3&0xf0;
  if(temp==0xf0) break;
}
键按下了,扫100遍,累不累?

楼主:
呵呵,探讨使人进步呀。
6楼的for循环也不错的呀,比起延时更节省时间。
我先去用用,感觉下,谢了~!

网友C:
扫100遍和delay(5)是一样的(具体是100还是其它数字需要算的),都累啊
这种写法最大的好处是在遇到干扰或抖动期间可以继续去做其它事情,对于要求效率的程序是有好处的.
当然,如果时效要求更高的话还有其它的写法

网友D:
按键如果是短按还是在释放阶段执行命令的

楼主:
恩,Thunder_f 说的很不错,赞一个。:victory: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知道  红金龙吸味 大虾有没有时效性更好的呢?
教教小弟,共同进步撒~!;P

抛砖引玉,还得谢谢各位呀~!:P

楼主:
嘿嘿。谢谢  红金龙吸味  大虾:victory:,我这就去做做看。

小弟在此抛块砖,能引来如此多的美玉,实在是多谢各位的不吝赐教。:P

大家探讨下,我进步很大哦~~:D

网友E:
怎么把多建按下的情况全部给排除掉了呀

网友D:
恩 他这里不需要双击、多击、同击等的状态
哈哈 楼主可以去看看  匠人写的  按键漫谈

网友F:
12楼很强,学习了...

网友G:
很多单片机不是有具有按键中断了么~

网友H:
留印
赞12楼

网友I:
其实不一定要用程序去抖啊,那样果键盘比较大的话,同样占CPU的空间,而且容易地出错,可以很好的用硬件去做吗?

网友J:
动态扫描就行啊 记录状态 可以翻一下我早期的一篇帖子

网友K:
建议用硬件电路解决问题

楼主:
21楼也很强大,谢谢哈,我先都研究研究~!

再次感谢各位鼎力支持~!赞一个:victory:

网友L:
线反转更方便

网友M:
天哪  一个键盘扫描 就这么长的代码。。。
大家觉得 程序空间不要钱么??还是觉得处理器快的惊人??

网友N:
学习了.找不到"原野之狼"的旧帖,能否集中帖在这里?

网友O:
谁能写到最简约?

天哪  一个键盘扫描 就这么长的代码。。。
大家觉得 程序空间不要钱么??还是觉得处理器快的惊人??

敬佩25楼。比人简约一点点,就是创新。

唉!确实有不少人下功夫研究键盘扫描了,但是就是没国外教材上写的简约!怎么中国的教育方式真的有问题?

看完国外教材上写的键盘扫描程序,不仅是“拍案惊奇”的感觉,好像是令人窒息了。O(∩_∩)O,大有折剑不练的羞愧。

网友P:
void ScanKey(void)
{
        static ScanKeyStatge = 0;

        if(ScanKeyStatge == 0)
        {
                if(RB0 == 0 || RB1 == 0)
                {
                        ScanKeyStatge = 1;
                        SetSysTimer(0,15);//150ms延时
                }
        }
        else if(ScanKeyStatge == 1)
        {
                if(GetSysTimer(0))
                {
                        GetKey();
                        ScanKeyStatge = 0;
                }
        }

}

网友A:
楼上思想不错,赞一个,本质都是释放
cpu。搬凳子过来听冷漠大侠讲课。

网友Q:
呵呵,俺觉得老外的那本<<嵌入式系统构件>>的代码风格很值得学习.

网友Q:
俺那MP3用的是状态机+定时器管理键盘.可以实现短接和长按执行不同的功能.推荐大家多用状态机.

网友Q:
相关代码已在本版发表,楼主可搜一下参考.

网友O:
论坛上早就讨论过了,但是我们没参加过讨论的人还是不能脱离俗套。

基本概念:实时系统要求对输入信号(开关、键盘)尽可能快的响应(假定不用外部过滤器件)。那么当一个按键/开关/机械触点闭合时,你的程序需要20~100ms 以后才响应?——智能玩具还可以,要是化工厂或者核反应堆控制装置,(假定要求你实现类似控制装置),我们怎么办?

俗套1、  如果一段对输入信号的响应程序,其执行时间开销大于输入信号的抖动时间,那么消抖是不是多此一举?
俗套2、  消抖的作用: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个答案:“为了抗干扰。”有一位说得更直接:“键盘输入管脚经常会有假信号输入。”O(∩_∩)O ???
      证实这一点(误导)很好办,用一个不带消抖的程序监控记录键盘的输入管脚,结果,在强干扰环境下,程序运行8小时,一个干扰也没记录到。

所以,只听到过一个人振聋发聩的声音“消抖是为了防止一次按键多次响应。”——中国教授从不这样讲课。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到防止输入抖动时间 20~100ms 之内“一次按键多次响应”,或者说,你的程序能够保证一个消抖时间单位内“一次按键,一次响应”,你就可以在所有人正在处理消抖时,比他们快一步,(他们还在消抖,你已经响应执行完毕了。)你做的系统实时响应性能就是一流。

网友R:
“冷漠”网友的提法不落俗套,说的不错!

网友O:
“消抖是为了防止一次按键多次响应。”

也就是说,当你的键盘输入响应程序执行时间小于抖动时间时,可能响应程序执行完毕,键盘抖动还未结束,这时检测键盘输入程序就会认为是键盘按键的第二次输入,并触发响应程序的再次运行。——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情况,我们都是“先消抖,后响应。”但是没有人想过怎样“先响应,后处理抖动。”

        我们担心,检测键盘输入的第一次结果会是“假冒”的。那么2次,3次会不会消除疑虑?怎样实现1ms内3次确定输入值?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做到防止输入抖动时间 20~100ms 之内“一次按键多次响应”,或者说,你的程序能够保证一个消抖时间单位内“一次按键,一次响应”,你就可以在所有人正在处理消抖时,比他们快一步,(他们还在消抖,你已经响应执行完毕了。)你做的系统实时响应性能就是一流。精彩!
我们担心,检测键盘输入的第一次结果会是“假冒”的。那么2次,3次会不会消除疑虑?怎样实现1ms内3次确定输入值?
同样疑问,继续听课。

网友S:
多多向各位大神学习哈

网友T:
12楼用的中断扫描键盘么?我是菜鸟。

网友U:
高手真多啊

网友V:
可以用中断去做

网友W(2010-04-08):
顶起!感谢版主。

网友X:
12楼大虾写的很好,但我有个问题,这个程序无法识别常闭按键和点按键混合使用的地方啊!怎么改可以呢???

网友Y:
哇!看了点评收获多多

网友Z:
if(key1)
       {
        if(CntKey1++==cKeyFilterValue)
             {
             Key1Flag=1;
             }
            else
            if(CntKey1>cKeyFilterValue)
                 {
                 CntKey1=cKeyFilterValue+1;
                 }
       }
       else
       {
       CntKey1=0;
       }

网友AA:
回复 网友A:
就是

网友AB:
找凳子中 这个帖子要看一天

网友AC:
作为初学者我看到过一个很简单的键盘扫描程序如下:(4乘4)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i,j, temp, Buffer[4]= {0xef, 0xdf, 0xbf, 0x7f};
for(j=0; j<4; j++)
{
P1= Buffer[j];
delay(5);
temp= 0x01;
for(i=0; i<4; i++)
{
if(!(P1& temp))
{
return (i+j*4);
temp <<= 1;
}
}
}

网友AD:
学以致用,顶,支持!cool。

网友AE:
动态扫描就行啊 记录状态 可以翻一下我早期的一篇帖子
引用 网友J:

OK,方法有很多都能实现相同的功能,采用定时动态扫描、记录状态、多次比较。程序好些、易懂,抗干扰也好。

网友AF:
我做程序,用轻触按键,就不消抖,也没见出什么问题

网友AG(2011-09-10):
我一直不明白这一段为什么加了temp=P3就能跳出循环,加了temp=P3,temp不是依然不等于0xf0吗?那不是依然在循环内无法跳出来吗?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网友AH:
向各位师傅们学习!

网友AI(2011-10-29):
C语言实现按键扫描

网友AJ:
第一次发帖,留个脚印,顺便学习.

网友AK:
做定个时器,每5MS扫一次,连续2次扫到一样的,就当成有效的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