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07):
不知道楼主哪里找来的电路。
如果没有D1、C2和R1(开路),这是典型的电压跟随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位相同。
既然电位相同,那么D1C2R1接入后没有电流流过,D1C2R1网络不产生任何作用,什么用处也没有。
上述分析的条件是运放工作于线性区,否则运放两个输入端等电位的结论不成立。不过,从电路输入端有个RC滤波和运放接成跟随器两点看,运放工作到线性区之外可能性很小。

楼主:
这是一个小信号采集的前端,信号为0-15mv的方波信号,前端为一RC的低通滤波电路,后面理论上也应该是一跟随电路,但是我抄板出来却是这个电路,所以不太明白,确实按照分析,运放是工作在线性区域之中,也就是说R1C2不起任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