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330流水灯的问题,欢迎拍砖

楼主(2010-01-07):
最近搞C8051F330流水灯试验,发现个问题。
如下代码,不能实现流水灯效果:
gpio_init();       //IO口初始化
wei=0x01;
for(i=0;i<8;i++)//P1口接8个LED,低电平亮
{
  P1=!wei;
  wei<<=1;
  delay_nms(800);
}

环境:KEIL ,U-EC5仿真器,C8051F330

网友A:
P1=!wei;
改成P1=~wei;

楼主:
如何改进?

网友A:
为了赚这点分,我就把它改了吧:
gpio_init();
       //IO口初始化
while(1)
{
wei=0x01;
for(i=0;i<8;i++)//P1口接8个LED,低电平亮
{
  P1=~wei;
  wei<<=1;
  delay_nms(800);
}
}

网友B:
楼主赶紧给分儿,不喂到嘴里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分很容易...
其实偶知道这么改,只是想知道为何要这样改...

网友C:
!是逻辑非,而不是你想要的各位取反

网友D:
:L   刚学C不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才1个多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