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 mA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工业许多设备都有4--20mA信号输出的.把这个电流接个电阻就转换成电压了.
如果我接个10K ,那输出电压是不是就是40--200V 了?

如果如下图这样接线.
电流大于19.5mA就输出高电平.小于就输出低电平.
可行吗?
0.0195 * 130 = 2.535

谢谢!!

网友A:
4-20MA应该是微弱的电流,好像不是LZ说的那么强的电流哦
具体没用过...

网友B:
电流源的带载能力是有限的 具体指标看电流源的参数
40~200V 我看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没有那么大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D:
工业传感器输出4-20mA的话,通常负载是250欧姆。超过600欧姆的都很少了

楼主:
那我把R3改成200R 可行吗?

网友E:
电流源通常是由电压源供电通过某种变换而得到的,一般不具备“升压”能力,也就是说电流源在负载上的电压最大到其原始供电电压源的电压就不能再上去了。如果在增大电阻的话,电流就随即降低,电流源演变成“电压源”。

楼主:
谢谢各位.
经过大家的指点,我的思路清晰多了.
我把R3改成200R 基本上是可行的.
但现在在出现这样的情况:
     LM358的1脚低电平时还有0.6V 高电平只有大约3.9V.如果接个4.7K的上拉电阻,高电平有4.5V,但低电平时会有0.8V.我想低电平电最好是0.3V以下.高电平电最好是4.5V以上.怎么办啦?

是5V供电的.
谢谢.

网友F:
运放换成“轨到轨”型号的,或着比较器;R3可以不用,换成0欧。试试

网友G:
这个信号你不能这么用 4-20MA是最高24V 电源工作的仪表产生的,这是工业控制的标准信号,简单的说 现场要测0-100度温度 就要通过电缆传输给值班室一个4-20MA信号,4MA-0度 20MA-100度 电流是被线形分割的。这个信号加载到250欧标准电阻上就产生对应得1-5V电压信号。这个1-5V信号通过AD转换成对应得数字信号 显示温度的。

楼主:
运放的"轨到轨"是什么意思?
我明天去几个LM393试试.

网友H:
市场上有现成的转换 IC 卖。

赞同10楼、7楼。LZ的意思是要把4-20ma标准输入信号转换为自己所需要的电压信号?
很简单,按照10楼,利用仪表标准电路把 4-20ma 转换为标准1-5V电压 。加一层1:1隔离电路,使你的升压转换电路不会对4-20ma 输入方造成影响即可实现你的设计了。

1—5V转换为0—10V电压转换电路IC有现成的卖。(需要查IC型号,我帮你查。挺贵。)
4—20ma 直接转换为0—10V的IC也有现成的。不过是把隔离电路做到了IC内部罢了。

如果考虑价格,或者希望自己学习设计,就自己干。

注意这种转换电路所具有的“隔离性质”,——它不会对信号输入方造成影响,像7楼说的:你可以认为根据欧姆定律  电流X电阻 能获得任意电压值,但是影响到了对方,对方的恒流输出条件是有限范围内的。( 所以先要隔离。)

楼主:
我现在就是要求做这样的电路.超过19.5MA就有个5V输出.低于19.5MA就是低电平输出就可以了.
这个贴子学到了许多关于4-20MA 知识.有意思.谢谢大家.
13楼说到:
1—5V转换为0—10V电压转换电路IC有现成的卖。(需要查IC型号,我帮你查。挺贵。)
4—20ma 直接转换为0—10V的IC也有现成的。不过是把隔离电路做到了IC内部罢了。

如果考虑价格,或者希望自己学习设计,就自己干。

注意这种转换电路所具有的“隔离性质”,——它不会对信号输入方造成影响,

这种隔离我不太懂.可以介绍些资料我学习一下吗?
你说的这些IC是什么型号?
谢谢.

楼主:
我现在换成LM393(专用比较器)加上拉电阻,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了.起码在公司测试是可行的了.明天拿去工厂试机.

网友I:
回复 楼主:
毫安级的电流哪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

网友J:
照这样推断,我把5号干电池接0.001欧电阻,是不是就有上百A电流了?

网友K(2010-03-17):
我正在用好**

网友L:
4-20mA电路通常是按照 最少750Ω负载来设计的。

并不是mohanwei说的250Ω负载设计

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按照最少750Ω负载设计,可以在回路中串几个 负载。而不是一个负载。

另外,电流环通常是 24V供电,也不排除自己对外提供的仪表输出电压低于24V的现象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仪表4-20mA输出最高通常可以输出到 13V左右。

网友L:
另外,隔离4-20mA处理电路照样会对4-20mA电路造成影响。

隔离只是为了解决  等电位带来的 问题。

我的博客有 典型的低成本的 4-20mA 产生电路。楼主可以去看看,对你设计负载电路会有一定的启发。

网友M:
同意楼上 emailli 的观点. 13楼显然概念不明. 这种电流环输出都会有详细的接口说明, 直接找说明书或找厂家. 另外, 电流环输出最好的接口就是光耦, 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