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程序里设置两个定时中断?

楼主(2010-01-07):
同一个程序里设置两个定时中断会相互影响吗?

楼主:
可是我的这个怎么会产生了影响啊,我找了找没发现问题啊

楼主:
我在查查,刚才我去掉了里面的一些杂程序好了,应该是我加在里面不知道什么地方产生了影响

网友A:
兄弟,二个定时中断的问题还没搞定?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

网友B:
中断里面设个计数器诊断一下;

网友C:
要注意中断的优先级,还有就是中断子程序用时不能太长,不能超过中断间隔时间

网友D:
需要注意中断IE和IRQ,需要哪个工作就开哪个中断,另一个要关闭!

网友E(2010-02-09):
看了你的貼,我懷疑一點:

你有沒有把同一個寄存器在2個中斷都有進行處理?

例如這個寄存器是一個雙字節類型,在第一個中斷是里面有指令對這個寄存器進行賦值,當賦值到一半時,低字節已經賦值,高字節尚未賦值,此時恰好又有另外一個中斷發生,而且另外一個中斷優先級比當前這個中斷高,于是發生了中斷嵌套,在第二個中斷內,如果有某個指令對這個寄存器進行讀操作,這時就有問題了,讀出來的數據有很大可能是錯的

以上僅舉一例,請借鑒,并請找找自己的問題多分析一下,以作修正處理

网友F:
中断处理时间过长

网友G(2010-03-18):
12楼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