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无线网络报警原理

楼主(2010-01-07):
今天收到一款MJPEG网络摇头机  型号HW256P   看了下,蛮不错的。但是看到报警系统的时候就不行了。
想知道他的工作原理是怎么实现的,各位高手帮忙啊。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其内部有控制器,当触发条件满足时执行相应的动作,这是由软件指令实现的。

网友B:
原理:

if(传感器输入信号正确)
....//开启反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