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降压问题

楼主(2010-01-07):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网友B:
能否使用要看电机的参数及类型,通常降压使用时,电机的转速、输出力矩等都会下降,降到一定程度时很容易发生堵转,故不建议这么使用。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我降电压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它的转速。能正常运行,但是怕寿命太短了。不知用串联功率电阻来降低转速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C:
转速慢,电刷磨损小,寿命更长
不知用串联功率电阻来降低转速会不会好一点?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