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8107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1-07):
大家好
最近使用ISL8107做一个15V电源,输入50V,输出15V是正确,但是当我关闭电源输入,在0.5s内重新启动的话,输出就不会重新回到15V了,而是一直降到6-7V左右。
另外,在空载时,输入在35V以下输出就不能达到15V,而是一直是7V左右,带负载时则没有这个问题。
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空载时低电压启动不正确的问题?

网友A:
我有时间也经常遇到莫名的一些情况,到最后都发现时自己没有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导致的,建议你自己在仔细看看使用说明书,如果是在不行,你看看你这个电路断电时候是不是哪个电容的放电太慢了,争取绕开这个这个0.5秒的时间看看能不能解决掉,当然问题的本质要搞明白我就帮不上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