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器件] 关于BLF6G21-10G的模型的ADS仿真问题

楼主(2010-01-07):
各位大虾,我最近在用ADS仿真BLF6G21-10G的模型,对它的一些参数和性能进行仿真。可是仿真时一直出现unable to locate the library of LDMOS的提示,导致仿真无法进行。请问有哪位高人可以给解释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注:我已经把那个模型的库给加载上。那个LDMOS的库也给加载上了,但是加载时出现了如下问题:在ADS的主窗口的design kit list处可以找到,可是在原理图设计窗口中的元件面板列表中找不到。。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有高人能帮解决一下吗,谢谢了,大家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A:
人都哪去了,和搂住同问!

网友B:
让我帮你看看,等等。

网友B:
我装了,没有问题,你要先装RFLDMOS库NXP_RFLDMOS_v10p03,然后装器件的模型:NXP_BLF6G21_10G_V0p10s.zip,然后在原理图设计窗口中的元件面板列表的最后倒数几行可以找到。

网友A:
不会用ADS,同问!

网友B:
不会用ADS没有关系,会用NXP的RF power器件就行!!

网友C(2015-10-20):
引用 网友B:
我装了,没有问题,你要先装RFLDMOS库NXP_RFLDMOS_v10p03,然后装器件的模型:NXP_BLF6G21_10G_V0p10s.zip ...

那个模型库在哪下载的呢?跪求

网友D(2019-03-13):
楼主,您好可以分享你的ADSmoxing文件么,邮箱306316348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