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有乱码

楼主(2010-01-07):
我的实验是这样子的,用F28335每隔1ms就给上位机发一串字符串“The Current Data is”,一开始发送的时候都正确,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发的数据就开始出现乱码了,然后就全是乱码了
如果是某一帧错误的话,不应该影响其他的帧数据啊?
初步判定是时钟哪里有问题,应该如何校正呢?谢谢了!

网友A:
时钟问题可能性不大,如果是时钟问题,那么应该是时好时坏,不会以后每次都乱码
你发完一串数据后,软件要作个判断,然后重新开始收
你这种情况大概是软件出错,没有处理完上一次数据,把上次的几个脉冲当成这次的信号,自然乱掉了

网友B:
每发完一个字符,接受端都要判断,如何是合法的,就接受下一个,如果不合法,把接受端缓冲区清空(设为0X00或0XFF),接受指针归位,从头开始再接收,

网友C:
接收如果有问题,请把接收出错记得处理,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受到干扰造成的

网友D:
可能是受到电磁干扰造成的,注意布线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