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速率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最近想做一个485多机通讯的设备,PC机下面带10台分机,每台分机上面都有按键和显示,现在要求是分机上的按键响应时间为100MS,每台分机都能同时操作,也就是说PC机在100MS内必须和每台分机通讯一次,通讯步骤是首先主机发送一帧8B的指令要求其中一台分机响应,接到命令的分机返回一帧6B的按键信息,PC机接到按键信息后,再返回一帧8B的显示信息,一台分机通讯结束,依次与剩下的9台分机通讯,总的信息量为(8+6+8)*10=220B。现在考虑到485通讯最高速率10MB/S,100MS能传输的信息量为1048576B>>220B,100MS应该能够响应,当然还要加上两端数据处理时间和485方向切换时间,我不知道计算是否正确?不知道100MS内是否每台都能响应?请高手指点,谢谢!我新手

网友A:
一点问题都没有,时间太富裕了。通讯的速度也没有必要那么快。

楼主:
谢谢maychang,但是我查了一些资料,485方向切换后至少要有1MS以上的时间后才能稳定发送,这样加起来时间是不是有点偏长了,有点不放心,呵呵

网友B:
485通讯方向切换后留取1mS的稳定时间是工程经验法,原因是长线下的电容效应,这跟总线介质类型和长度以及电路设计均相关,实际切换时间不会那么长,特别是小规模短距网络。就算采用1mS延时,对你的系统的而言也无影响,反应时间足够。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回答,刚才搜到你的好多帖子,关于485的,学习,再有什么问题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