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215-dk能用来仿真CY8C24794吗

楼主(2010-01-07):
我有一块CY8C24794的板子,也有一个烧录器,但我想怎么可以调试我的程序?如果是cy3215-dk,这个套件是多少钱?我在网上找了下,怎么是个IC啊,不是仿真器

网友A:
理论上 24794 只能用 24000仿真头,cy3215-dk 内带一个 29000的仿真头

网友B:
CY3215是仿真工具,简介可以参考http://www.cypress.com/?rID=3411
CY3215套件的仿真头正如2楼所说,是CY8C29xxx的,不过假如你手上的板子是Cy3214(http://www.cypress.com/?rID=2542),那上面的芯片(CY8C24094)是可以调试的,不用另买仿真头,假如是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普通芯片(CY8C24794)的话,那就还需配一个CY24x94的仿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