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电压问题讨论

楼主(2010-01-07):
如果想用汽车内部的12V电源做为输入,做一个开关电源,有人知道,我的开关电源输入的范围应该在多少合适 ? 8V到多少合适。
现在的汽车内部是否用12V或24V,什么车用48V。

网友A:
标称12V的蓄电池充电时最高可达14V以上。
不过,你的开关电源设计得更高一些,例如16V甚至20V并没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设计得高些?
小型车用12V,大型柴油车用24V。

楼主:
恩。我看看吧。如果在8V到50V的范围内的话应该12V和24V的电源都可以用了,但是会不会导致我的成本增加啊。

网友A:
成本是要增加一点的,因为要选电压电流容量更大一些的管子。

楼主:
如果开关频率过高势必会造成损耗的增加,我想做不需要散热器的小型开关电源,您觉得这个频率选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理。150—170KHZ?

网友B:
小车的额定电压是12V,大型汽车是24V,因为汽车是电池,所以你要考虑电源波动

网友A:
5楼:
是否要用散热器,看电源的损耗,而最大损耗与最大输出功率有关。所以先要确定输出功率。
工作频率与你要求的损耗有关,更与你采用的元器件有关。频率选取是否合理,要看整体设计,看是否能够改进各项指标(体积重量效率等等综合考虑)。还能够改进,那就是不合理。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教。看样子还有很多功课得做了。

网友C:
选用10-14v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10——14V可以吗?那在这个DC——DC模块之前不是要做很多的稳压工作?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说的大车,包括大巴吗?混合动力的车,它的内部电源也是12或24V的吗?有48V的吗?

网友D:
混合动力车用的是24V。

网友C:
回复 楼主:
通常现在的汽车电池都是12v为主,所以才给楼主说了10-14v这么一个范围,如果说要兼容到48v的电池,那么这个输入范围也太广了。

网友E:
单个12V蓄电池时为10V-14V是正确的。

网友F:
不错哦 有学到新东西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