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3250 网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0-01-07):
请教做过LPC3250网卡驱动的朋友,wince下的网卡驱动都要注意些什么?我做的发不出去包,不知道为什么.

谢谢

网友A:
做过linux的没有做过wince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把你的linux的网卡驱动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marsxd@163.com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PHY,其实每一家都差不多,改动部分应当很少,你可以参看NXP官方网站上WINCE的BSP。

楼主:
NXP官方网站上WINCE的BSP里面没有网卡驱动,PHY没有问题,因为bootloader里面的tftp下载功能是能用的,就是CE起来后,网卡驱动不同,而且是能收不能发。我试验的PC ping板子可以收到包,但回的包PC收不到。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谢谢

网友C:
是否添加了网卡驱动模块支持!

楼主:
兄弟,那个帖子也是我发的,呵呵,就是一步步调到现在,感觉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就是找不到问题。郁闷啊

网友D:
网卡驱动的问题吧,软件有问题

楼主:
LPC3250网卡驱动对时钟有什么要求吗?总线时钟必须是104M吗?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