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大哥-----电源问题

楼主(2010-01-07):
此种电源,没有采用高频变压器,也没有用到电感.如果需要控制输出端的电压,只需调节延时回路的可调电阻即可.输出电流涉及到具体的MOS管.需要人指点.
请maychang对Mos管的选择,以及下面开关晶体管的选择给出点意见.此电路的大致原理,请看二楼.
目前,我选用了K1603作为MOS管,13003作为开关晶体管.

楼主:
220V交流电工作在正半周,即上正下负时.VD2,C2,R3,VD4提供一个整流滤波稳定电压加在VT1的基极。另外,VD1,R4给集电极一个电压,加速此MOS管的导通,通过此两种手段给C3和RL充电和供电.与此同时,延迟回路也工作,当C1充电的电压到达开关晶体管的导通电压,拉低VT1的基极电压,从而慢慢让VT1截止.
当220V交流工分在负半周,即下正上负,VD1,R4回路截止,晶体管导通,而导致MOS管VT1完全截止,负载RL靠电容C3提供接近直流的供电电压.

网友A:
我的意见是别用这个电路,别为了省变压器或电感而牺牲电源的各种指标,更何况此电路不隔离。
12V110mA输出,仅1W多功率,买一个现成的功率比这个大得多的电源也没有多少钱。

楼主:
上两个过程不断重复.

楼主:
我也是觉得这个电路有点太过山寨的感觉,只是有点好奇,故出来问个明白,Maychang能不能告诉我具体会牺牲什么?有哪些重要的弊端?

网友B:
感觉这个电路纹波极大!

楼主:
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电路只能勉强运行,我已经做过相关的实验了。

网友C:
断续工作?

楼主:
纹波比较大,断续倒不觉得.参数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