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画射频电路PCB板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各位高手,本人正在画一个RF的PCB板,PCB板中天线的封装采用的是BNC同轴电缆这个封装,请问,我能否把这个5个脚的封装改成两个脚的那种SIP呢?
因为本人是初学,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啊,不过你BNC脚怎么固定

楼主:
我打算用天线连接线直接焊在板子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减小板子的体积,就是怕采用这种pcb的设计会带来干扰等问题,所以想向高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