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电流直流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0-01-07):
最近做了个项目,控制大电流的直流电机,电机平稳运转的电流为4A,峰值堵转电流可达10A,所以要求驱动芯片输出额定电流大于4A,峰值电流还不能小于10A,电机的额定电压是18V的,要求带正反转控制,PWM控速,最好还有电流反馈的。
      我以前用VNH3SP30,感觉太浪费了,所以想换一个驱动芯片,外围电路别太麻烦,因为电路板剩余空间不大,自己搭建H桥台麻烦了。
      不知道大家常用哪种芯片来驱动大电流的直流电机。
      大家帮帮忙,帮我推荐几种合适的片子。

网友A(2012-12-10):
BST7960你看看,或者用BST7710

网友B:
我正好有和你类似的应用,我的电机24V,正常4-5A,,,堵转瞬间电流10A甚至到13A,也需要正反转,也需要PWM调速,我这个是自动车库门上用的电机

网友C(2014-12-03):
引用 网友D:
〓◆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功率接口技术 321页 8.2M.pdf ◆〓
〓◆ 电机驱动与控制专用集成电路及应用 340页 36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