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图!

楼主(2010-01-07):
谢谢,我是初学者,很是不懂,为什么14脚的电压是0.5V,2脚处为0V,请问下哪些地方出问题会出现这个情况,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确保你的测试方法没问题(比如万用表正负表笔是否连接正确?),
再看看二极管是否反接了(开关电路中使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常用的管压降为0.4V左右),
然后核对一下PCB的GND是不是有问题.
最好是参考器件手册上的要求设计电路(SCH及PCB)

网友B:
14脚接地能有电压???测量错误吧!!!

网友C:
2脚不是0v吗?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楼主,2pin是5V

网友D:
1,4脚是否供电正常??
2,15脚是否使能?(高电平使能)
3,2脚用示波器判断是否起振
二极管接反以及FB反馈不正常都可能导致输出为0.

网友E:
寻找精华

网友F:
这里的4148和0.33uF电容器什么作用的?

网友G:
你下载一个PDF资料,上面解释的很清楚啊。

网友H:
是否接地不良啊??另外是否你的测试方法有误呢?请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