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0-01-07):
各位老师帮我看下下面的部分电路图,(是我测绘的),这里面的用法,实在糊涂,还请各位能帮我指点下,或是我的电路图有问题.另外尖头所指处会是什么样的波形信号?

网友A:
其实就一个电压比较器,反馈电压2pin与参考电压3pin相比较,在1pin输出一个开关电平(箭头处)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只要是看不懂c6 c7的接法

网友B:
C6C7是用两个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反向串联,当一个无极性电容使用。
但这种作法实际上并没有作用,还是直接用一个无极性电容为好。

楼主:
谢谢 ,maychang .以前没看过这种用法,所以很迷惑.谢谢了.

网友C:
如果C6,C7看成一个无极性的电容,那它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我觉得如果看承是一个无极性电容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积分电路,因为图中的2脚在实际电路中还有一个pwm波输入.